请教香主,stm32f103vb到底支持SDIO吗,手册和deom有出入呀?

楼主(2010-12-21):
最近要搞mirco sd卡,用stm32f103vb,不支持SDIO功能,可以用SPI来实现。但看到st例程Mass_Storage 中STM3210B-EVAL也是用stm32f103vb,居然能用SDIO(1bit mode)方式实现,我也查看了库中源码,并没有对SPI寄存器有操作,全是对SDIO寄存器的。我就纳闷了,怎么实际跟手册中说法不符呢?还有如果这部分手册中真没说明,我想把例程中SPI1接SD卡,改为SPI2接可行吗?怎么改呀?或是我重新映射SPI1口,例程还能工作吗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手册?估计看的手册不对。

楼主:
st的数据手册呀,以下是截图

楼主:
stm32f103vb在简易手册中也未提到支持sdio,脚位分布图也找不到。而high-density型号中是有提到。如下图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列出的手册都说明STM32有SDIO功能,为什么又说手册与Demo有出入呢?

STM32的库中既有用SPI操作SD卡的Demo,也有用SDIO方式操作SD卡的Demo,这与手册中说有SDIO的功能并不矛盾呀。

楼主:
问题找到了,我开始是打开keil安装目录中st的Mass_Storage程序,有我上边说的问题。刚刚下载了st网站上的Mass_Storage程序,是分开spi和sdio两部分驱动的。感谢香主!

网友B:
香主的很多问题都点到关键,膜拜香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