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CPSOC-PRO-9.61

楼主(2010-12-21):
谁能提供HCPSOC-PRO-9.61的下载地址,不胜感激,找了很多外国网站都下不了

网友A:
为什么非要用这个编译器呢, 这个好像是收费的, imagecraft也很好用啊

楼主:
主要是想比较一下,看能不能将代码编译的更紧凑一下,FLASH 不够

网友A:
Cypress 认为IMAGECRAFT比较好用

楼主:
我反汇编过用两用两个编译器编译出来的HEX文档,IMAGECRAF编译出来的基本上是跟汇编写的一样,然后用HCPSOC编译出来的,做了很多调整,特别是BOOT部分,一些代码并没有按照汇编文件规划的放置而且还添加了一些额外的代码,所以想找HCPSOC来试验试验,看他到底调整了多少

网友B:
以前版本的designer3.3里面自带的编译器就是HCPSOC-PRO,不过不清楚版本。
New C Compiler in Service Pack 4.5
Service Pack 4.5 introduces the new ImageCraft free C-compiler. If you currently have a compiler, such as the Hi-Tech Pro compiler, there is no reason for you to upgrade. If you currently use the existing ImageCraft compiler, you may want to upgrade to obtain a compiler which supports the latest Cypress devices and includes some additional optimization.
Following are some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new, free C-compiler in Service Pack 4.5.
Q1. I notice PSoC Designer no longer supports a free, C-compiler from Hi-Tech Software.
A1. This is correct. Hi-Tech Software was purchased by Microchip. The terms of the Cypress agreement with Microchip require us to remove Hi-Tech Lite as our free compiler in PSoC Designer. Our new free compiler is from ImageCraft. It is an improved ImageCraft compiler that supports the latest Cypress devices and includes some additional optimization.
Q2: I am a Hi-Tech Pro customer, what does this mean to me?
A2: Microchip will continue to sell and support the Hi-Tech Pro compiler through the end of September 2009. By the end of September 2009 Cypress will offer a new Cypress Pro compiler to replace the Hi-Tech Pro compiler. Anyone that owns a Hi-Tech Pro compiler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will be entitled to a free copy of the new Cypress Pro compiler if they have registered at our web site for the new free compiler. This registration web site will be active soon. . The Hi-Tech compiler will still run after September, but Hi-Tech will not provide support.
Q3: I am a Hi-Tech Pro customer and am approaching the max flash size for my design. What can you tell me about the new Pro compiler?
A3: Cypress has a set of benchmark designs for the new Pro compiler. Flash size will be a key metric monitored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the new compiler is ready. While each design is different, we expect Flash size to remain the same or decrease as measured by our benchmarks.

网友B:
Hi-Tech To ImageCraft Migration Guide

网友B:

[local]1[/local][local]1[/local]HCPIC-pro-9.71a
下载 http://depositfiles.com/en/files/mzw39xyxw

HI-TECH Universal RSA Keygen

*
HI-TECH Universal RSA Keygen generates real RSA signed activation data.
* Replaces HI-TECH RSA public key with self-generated RSA key - different every time!
* Generates permanent PRO key - no expiry date!
* Tested with:

  • HI-TECH C Compiler for PIC10-12-16 MCUs
  • HI-TECH C PRO for the PIC18 MCU Family
  • HI-TECH C PRO for the PIC32 MCU Family
  • HI-TECH for dsPIC-PIC24
  • HI-TECH C PRO for the Silicon Labs 8051 MCU Family
  • HI-TECH C PRO for the PSoC Mixed-Signal Array
  • HI-TECH C for Holtek MCU
  • HI-TECH PICC-18 STD

* New in version 2.2

* New in version 2.3

HI-TECH Universal RSA Keygen (v2.0)
http://depositfiles.com/files/kj9mws7yh

HI-TECH Universal RSA Keygen (v2.1)
http://depositfiles.com/files/oy699bhti

HI-TECH Universal RSA Keygen (v2.2)
http://depositfiles.com/files/2mhscdmb4

HI-TECH Universal RSA Keygen (v2.3)
http://depositfiles.com/files/v6vup2azq

You can find 50caliber post here, the older sticky:
http://www.sonsivri.com/forum/index.php?topic=935.msg69111#msg69111

网友B:
HCPIC-pro-9.71a

网友C(2014-06-16):
引用 网友A:
Cypress 认为IMAGECRAFT比较好用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imagecraf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