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推荐一款芯片将0.1mV放大40+倍(单电源)

楼主(2010-12-21):
(无正文)

网友A:
0.1mV是对GND电平吗?

网友B:
不说频率范围,不说精度。
要是这些都没有要求,一支三极管搞定。

楼主:
对地,100Hz以内(几乎是直流)

网友C:
100Hz和直流是两个概念哦。频率到底多低?

楼主:
直流,30A的电流通过一个1豪欧的电阻进行电流采样,精度为0.1A也就是0.1mV。想通过一个单运放将0.1mV放大固定倍率(40--50)后送单片机

原定是用op07+双电源(但板子太小,布不下)。

网友D:
1豪欧的精密电阻哪搞到的

网友B:
6楼:
“原定是用op07+双电源”
换足够精密的单电源运放即可。这样的单电源运放型号很多。

网友E:
用一个直流电阻一毫欧的电流互感器要好处理得多啊

网友F:
不说精度,真没意思

网友G:
1豪欧的精密电阻哪搞到的
引用 网友D:
永远没人能搞到

网友A:
回复 网友G:
分流器应该能满足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1豪欧的电阻----苏州凯尔高

最后用TI--INA213(固定倍率50) 实测:输入0.1mV,输出4.98mV

网友H:
用一颗SGM8551就OK了,输入失调电压典型值4uV,温漂20nV/°C,价格比OPA333有优势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