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9466

楼主(2010-12-21):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CY8C29466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被烧坏?是电源的问题吗?

网友A:
只要超出数据表中列出的极限值的,都会烧坏,你怎么确定是烧坏了呢?

楼主:
回复2楼:
    因为我手摸上去很烫,所以怀疑是不是烧坏了。

网友B:
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B:
这些片子其实挺皮实的,并且正常的工作环境要是没超过极限值得话,应该不会那么容易烧坏,你检查一下电路板吧,看看有什么短路,或者电压不当的地方。

楼主:
谢谢,我在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