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KA3525

楼主(2010-12-21):
有点奇怪,按KA3525资料上对其40k频率进行参数设定,结果不对,输出的是20k的频率。

网友A:
“结果不对,输出的是20k的频率”
你在哪里测量的频率?是振荡电容两端还是输出端?

楼主:
是在输出端测的

网友A:
3楼:
那就是正好,电容两端电压的频率是输出端频率的二倍。
没什么奇怪,只能说你没有好好看datasheet,还没理解其工作过程。

楼主:
从内部框图看,晶振给PWM COMP,没理解2倍的关系

网友A:
5楼:
你应该想想:电容上的一个三角波,对应的是一支输出管还是两支输出管?难道电容上的一个三角波其下半部分控制一路输出,上半部分控制另一路输出?

网友A:
这个东西FLIP/FLOP看到了没有?

网友A:
5楼:
“从内部框图看,晶振给PWM COMP”
哪里来的“晶振”?

楼主:
这是我看到的图,
晶振是我说错了,是振荡器

网友A:
你的图里有 F/F ,还有 S/R LATCH 。

楼主:
现在K3525是有输出了(供电用外部直流电源),但是变压器次级没有输出

楼主:
我在电源输入端串了一个60W的灯泡,灯泡亮了(发黄色的光)

楼主:
测变压器两端没有电压差,难道是变压器有问题,或者MOS管坏了?

楼主:
我测了下,在MOS管不工作的情况下,源漏极的电阻为几百K,MOS管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B:
振荡频率不等于开关频率。

网友C:
测变压器两端没有电压差,难道是变压器有问题,或者MOS管坏了?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用了直流电压档?

网友C:
要用示波器看

楼主:
发现KA3525的输出能力太小,输出接45K电阻,在电阻的另一端测输出波形,脉冲波变钝。

网友C:
错误,3525可直接推MOS,输出能力为300mA。你加的电阻太大了,与示波器的输入电容形成一阶RC,自然变纯了

楼主:
诶,这样的话,为什么我把电阻换成1K的,电源就工作了呢。

楼主:
接45K的时候,应该是MOS管没有被驱动,变压器二次侧没有电压输出,整个电源没有工作。

网友C:
1k都太大,换几十到两三百欧比较好

楼主:
但是MOS管不是电源驱动的吗,又不是电流驱动型的?

网友C:
MOS的输入电容很大,加上漏栅极的密勒效应,开启及关闭都需要大脉冲电流,完成转换后只需要几十nA的电流维持。

楼主:
哦,是这样啊!

网友C:
你去看MOS的参数就好了,有一个Ciss, Crss, 还有总栅荷量

楼主:
看到了,多谢!

楼主:
有个问题,KA3525由变压器的反馈线圈供电,反馈线圈我看了下可以输出10v的电压,但是这个电源系统没有起振.
难道是反馈线圈的电压小了?KA3525的Vuv典型值是7V.

网友D(2011-01-28):
我以前测过,计算值是35K,测值也是35k...................

网友C:
测的是振荡电容上的频率吧,输出一定是1/2

网友E:
3525的启动电流很大,太小电流时根本不可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