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堵转检测

楼主(2010-12-21):
哪位大虾做过直流电机堵转检测?
因为产品中的电机带动的阀只需要转动90度,当转到尽头时就不再驱动,以保护电机

有没有哪位做过类似的电路以及要怎么来检测?

串联电阻,通过AD来检测电压的方法好象不太可靠,因为电机启动的时候电流也不小,另外,电机正常工作的时候,不需要跑得太快,是用PWM驱动的,150ms周期,高电平50ms

网友A:
为什么不装只行程开关,非要绕个大弯来折腾呢?
哈哈,用最简单方法达到目的,才是最佳方案.
实在想练摊,可在启动电机后再判断堵转电流.用比较器就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B:
电机启动时稍加延时再打开电流检测即可,延时时间由电机启动所需要的时间来确定。

网友C:
用检测电流的方法好象不太可靠吧,如果是其他原因造成电流过大呢?如阀门卡住,电机轴承坏等

网友D:
任何其它的原因导致的堵转都要保护啊,难道你不需要解决除堵转外的其它异常了

网友E:
有堵转保护是好事,但是,不能作为定位的方法,毕竟它是非常状态。

网友F:
装行程开关才是正确的做法。
比如像这样子:

网友G:
堵转保护和利用行程开关都是必要的。

网友H:
TECAN的加样器复位好像都是用检测堵转的,我们现在做的步进电机也是用堵转来复位,只是跟人家不是一个档次的,步进电机堵转的时候会因为通电顺序乱了而反弹回去

网友:
学习下汽车的自动升窗控制.简单又可靠.似乎也没有啥限位开关.

网友I:
我认为最好还是在马达的轴上转个编码器来检测电机是否堵转,
诚然,用行程开关来控制打开90度很方便也很好,但是,有电动打开阀门的时候就会有电动关闭阀门的时候
关阀门时差1度就是漏的,这是用行程开关是达不到要求的,而且大家都会有这个经验,过段时间后完全关闭阀门的角度会改变(磨损)。
那么在马达的轴上转个编码器以后,你可以发挥的地方就方便了,行程开关的功能不过就是数脉冲而已!
关阀门就用堵转来实现!

网友J:
两种方法:1、从电机电流方面考虑,堵转的电流大。2、从位置反馈方面考虑,堵转了位置反馈不变化。

网友K:
在直流马达的电机回路中串一个二极管,二极管下面接一个电流检测的专用电阻到GND,在电阻两端并接一个大耐压的电容,把电阻两端的电压经过阻抗变换后送AD转换即可

网友L:
检测电流其实很不靠谱,且不说堵住后反应到电流上和检测电流的时间,就单单电流大小的调节就很麻烦;
堵转保护建议用变压器作为互感器检测电机转动时产生的感应信号,这个是现在自动关窗控制器普遍采用的电路.

网友K:
检测电流其实很不靠谱,且不说堵住后反应到电流上和检测电流的时间,就单单电流大小的调节就很麻烦;
堵转保护建议用变压器作为互感器检测电机转动时产生的感应信号,这个是现在自动关窗控制器普遍采用的电路. ...
引用 网友L:

出了响应时间是个问题外,其它的都不是大问题,都可以克服。

网友M:
看到“xwj”真是高兴,哈哈,签名依旧是那么的犀利,只不过更隐晦了

网友N:
看到“xwj”真是高兴,哈哈,签名依旧是那么的犀利,只不过更隐晦了
引用 网友M:

我也才发现

网友O:
电机启动时不可以做软启动吗?既然是PWM控制,实现起来应该容易吧。

另外,启动时电机电流大,不过持续时间应该很短吧;堵转时电流也大,没控制前将持续,这可有足够的时间给你操作

网友F:
签名是网上复制的。

网友P:
电流互感器?

网友Q(2013-01-15):
引用 网友E:
有堵转保护是好事,但是,不能作为定位的方法,毕竟它是非常状态。

跟楼主一样,H桥 下边加个电阻检测电流,但是堵转以后怎么我如果不想关掉直流电机,而是想维持一个相对小的功率,该在H桥基础上如何实现呢?请求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Q:
引用 网友B:
电机启动时稍加延时再打开电流检测即可,延时时间由电机启动所需要的时间来确定。 ...

跟楼主一样,H桥 下边加个电阻检测电流,但是堵转以后怎么我如果不想关掉直流电机,而是想维持一个相对小的功率,该在H桥基础上如何实现呢?请求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Q:
引用 网友D:
任何其它的原因导致的堵转都要保护啊,难道你不需要解决除堵转外的其它异常了 ...

跟楼主一样,H桥 下边加个电阻检测电流,但是堵转以后怎么我如果不想关掉直流电机,而是想维持一个相对小的功率,该在H桥基础上如何实现呢?请求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Q:
引用 网友F:
装行程开关才是正确的做法。
比如像这样子:

跟楼主一样,H桥 下边加个电阻检测电流,但是堵转以后怎么我如果不想关掉直流电机,而是想维持一个相对小的功率,该在H桥基础上如何实现呢?请求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B:
引用 网友Q:
跟楼主一样,H桥 下边加个电阻检测电流,但是堵转以后怎么我如果不想关掉直流电机,而是想维持一个相对小 ...

H桥PWM驱动。

网友Q:
引用 网友B:
H桥PWM驱动。

H桥+PWM的话,如果占空比下,电机的电压和电流平均值都会降到理想的程度吧?因为我的电机功率比较小,最大电流才300MA左右,如果使用普通的NPN,开关损耗是不是会很严重。

网友R:
1、磁钢+霍尔
2、霍尔电流传感器
3、检测电流电阻+运放
......

网友S(2013-05-15):
学习学习,新手做步进电机驱动,来这找到不少基础知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