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求教

楼主(2010-12-21):
最近让一个做过电源的朋友设计了一个开关电源(22V , 5V ),板子做好了朋友帮装了一块,测的变压器输出21V左右;

后来我又装了一块,参照他的图纸,哪知同样的电路输出电压只有15.2V左右,变压器都是一样的(22V , 5V 输出的),请问哪里需要调整,请懂电源的大侠帮帮忙,电路如下图:

请问是不是红线内的电阻需要调整,调整哪个电压可以升高,请懂电源的大侠帮帮忙!

网友A:
先查查这些元件数值是否正确(与你前一块板相同)。
两路输出都加到反馈,此电路设计者不知道怎么想的。

楼主:
谢谢2楼,先开始让朋友帮设计了样板,输出22V(3A),5V(500MA)

后来我发现5V带不动负载,那个朋友又去外地出差了;现在联系不上;他的那个板子飞线出来的,我又照他的图又画了PCB,装上原件电压22V电压只有15.2V,真郁闷啊!

还请大侠指教一下,修改哪个阻值可以让电压升上去!

网友B:
是不是只带了5V伏负载测试?

网友C:
交叉调整的作用下,没接负载的一端电压会偏高。

楼主查一下取样电阻的误差,R10,R12共同提供0.5mA的电流(这个电流由R13,R14及2.5V的电压决定)
如果R12偏小,R13偏大,则R10的电流下降18%的情况,即出现你说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我现在把图中的R10换为150K,R11换为0R后,22V 输出电压21.3V左右,工作稳定 。

可带负载测试了2个小时之后,重新上电,电压从21.3V慢慢的不断跌落到2.3V ,请问什么原因?

请懂开关电源的朋友指教一下,是电阻取值不合理把光耦搞坏了?

楼主:
查了下资料,请问是不是R1=1K取值太小,时间长,光耦搞衰了,换8K行不行?请行家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