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部复位和外部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0-12-21):
PIC12F690,有内部复位和外部复位,本打算用外部复位并加一片复位芯片。
但PDF里面的推荐外部复位非常简单,一个上拉电阻,一个0.1u电容(可选),这就意味着即使我选择了外部复位,真正的复位电路还是在片内,这样,外部复位和内部复位岂不是没有区别了?

网友A:
有区别。

选择外部复位的话,其触发信号的来源是由外部RC提供的,复位脚必须连接RC电路。

选择内部复位的话,其触发复位信号的来源是由片内提供的,此时复位脚可以做输入IO口使用。

建议打开BOD,尽量选择内部RST方式,RST脚连接一个1K~10K电阻到VCC。

楼主:
谢谢。
如果我很多单片机在一块板子上,同种型号,有必要用专门的复位芯片吗?

网友A:
谢谢。
如果我很多单片机在一块板子上,同种型号,有必要用专门的复位芯片吗?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多个芯片间没有复位时序上面的要求,则不必用专门的复位芯片。

网友B(2014-10-15):
    请教一下,在采用12F675控制高压打火的应用中,复位采用内部复位电路与采用外部RC复位电路哪种更抗干扰一点儿?电源由小变压器全波整流滤波提供。感觉内部会不会更抗干扰一点儿,如果采用外部RC的话,RC如何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