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一个菜鸟问题,关于频谱仪

楼主(2010-12-21):
频谱仪是不是也跟示波器一样,直接用示波器的那个探头,然后测试PCB板上某个点的频率?
只不过是示波器显示的是时域内的电压值
频谱仪显示的是该点的频率
比如,晶振,直接测量,然后就会显示他的频率
是这样的吗?

网上搜了一下,频谱仪不能输入直流,那比如晶振产生的波形,我用示波器的探头,接到频谱仪上,是不是可以呢?

网友A:
天啊,楼主,看好了再动手啊。频谱仪可比示波器贵不下20倍啊。

我先给你简单解答一下,建议你去看《完整无线设计》,清华大学出版社,英文影印版。看里面关于时域和频域的章节。

频谱仪是不是也跟示波器一样,直接用示波器的那个探头,然后测试PCB板上某个点的频率?
只不过是示波器显示的是时域内的电压值
频谱仪显示的是该点的频率
比如,晶振,直接测量,然后就会显示他的频率
是这样的吗?

【不是,频谱仪主要用于在频域内观察信号的能量分布,频谱仪的输入阻抗必须是50Ohm,示波器的一般输入阻抗为1M,频谱仪的接入需要使用同轴电缆。要测频率,请用频率计。】

网上搜了一下,频谱仪不能输入直流,那比如晶振产生的波形,我用示波器的探头,接到频谱仪上,是不是可以呢?

【不是所有频谱仪都不能输入直流,有的可以容忍额定值以下的直流分量输入,具体能不能输入直流,看频谱仪面板上的警告提示。用频谱仪看晶体太大材小用,除非你要研究晶体的频谱分布,测晶体请用示波器,探头记得打10X】

网友A:
再顺便说一下,频谱仪主要用在射频领域,你可以理解为上百MHz到上G的信号时候用的。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
我也一直想找这方面的资料看的
公司有台频谱仪,以前做WIFI产品用的
但现在没做这方面的产品,所以闲置在哪里
经理一再叮嘱我,别去碰的(可能知道我的好奇心重吧)
但是,越这样叮嘱,我就越想去玩他

网友A:
玩射频要有一定功底呀,这东西玩烧了,估计5、6年都可以给公司白干了。

网友B:
是的啊 ,要有功底,我也想学射频,可惜底子不行啊

网友A:
搞硬件,入门5年,搞射频,在搞硬件的基础上再加8年。

网友C:
示波器和频谱仪测量的信号域不同:示波器测量时域,观察信号幅值(电压或者电流)随时间的变化特性;频谱仪测量频域,分稳态和动态两种。通常稳态频谱仪测量信号的功率在频域上的分布,分辨出该信号含有多少种频率机器各自的分量(功率)是多少。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正弦信号失真,就是信号基波以外叠加了若干高次谐波,分量比例不同,合成信号的形状不同。在时域测量中看到的是波形不纯,在频域测量中则可以看到多种频率分量的分布。供参考

网友D:
楼主的需求应该使用频率计,频谱分析仪虽然也可以,但需要可以工作在晶振的频率范围内,如果该频率比较低,常见的频谱是不行的。频谱的输入灵敏度很高,接晶振电路的话需要进行足够衰减,输入探头不能用示波器的,只能用同轴电缆。频谱可以看出晶振电路的基波、谐波份量的分布情况,至于能不能显示频率,要看频谱的功能。

楼主:
感谢几位大侠
其实我不是想测那晶振的频率
我想要的是学会操作频谱仪
公司另外一个部门,做网络方面的产品的
这几天我一直在让他们教我网络分析仪·····
不过,不懂呀,那些回损、插损
啥也不懂
还是的先好好看书······

网友E:
看着示波器和频谱仪的显示屏,其实就是坐标系,示波器和频谱仪的Y轴都是幅度,但是示波器的横坐标是时间轴,频谱仪的是频率轴,一个是观察从时域的角度观察信号,一个是从频域的角度观察信号,简单的区别就是如此。

网友A:
想搞高频,先学电阻电容,推荐电力出版社的《射频电路设计》(英文原版)

楼主:
我现在正在学《电路》,尼尔森的那本
计划是学完这本,在去找射频方面的书看的
不知道《微波技术》要不要学呢?

网友A:
可以研究,但是建议先研究电阻电容好些,高频下电感电容变了样的。

网友F:
我也想学射频啊,但是现在基础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