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控制电路

楼主(2010-12-21):
用如图所示的电路控制三个并联的风扇,风扇为48VDC,供电的为180VDC,经过一个开关管后再经过一个合适的电阻R2限流,驱动风扇。现在驱动开关管的是用+15V,而+15V的开通是通过一个光耦TLP521来控制的,光耦左边控制端的ON/0FF信号不是PWM,而是长时间一直为高,或者一直为低,这个电路我有以下几个疑问想请教大家:

1.光耦二极管控制端的地与强电180V的地是共地的,这样可以么?
2.驱动信号+15V经过光耦受控端三极管后再经过一个驱动电阻R1驱动开关管,这样的接**不会衰减+15V的驱动能力,导致不能开启开关管?
3.开关管的G级和S极之间需要一个电阻么?
以上,谢谢了!

网友A:
1,当然可以,只不过这样就没有隔离了而已,从安全性来说不好
2,15V是以那个参考地?你现在是共地?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电路不能工作,跟R1无关
3,不知道怎么说····
以上为个人愚见
希望大侠能指点

网友B:
既然光耦二极管控制端的地与强电180V的地是共地的,就不需要光耦,改用一支三极管即可。TLP521频率特性相当差,可能满足不了PWM要求。

负载应该接在MOS管漏极。你这样接在MOS管源极,需要很高的驱动电压,15V远远不够。

必须有电机的续流电路,否则MOS管很可能被击穿。

网友B:
180V供电,三个风扇可以考虑串联。

楼主:
听说这种风扇感性负载串联很不好!

楼主:
我ONOFF信号不是PWM的,就是一个开关信号,是长时间处于ON状态或者OFF状态。

用三极管的话也是+15接三极管的C极,输出接E极后再接到MOS的G极么?

确实是,负载应该放到MOS的D极,不然驱动电压要超高了

3# maychang

网友B:
6楼:
用三极管就没有必要再用MOS管了,除非你的ON/OFF信号不足以驱动三极管,中间需要加一级驱动。加一级驱动的话,需要注意ON/OFF信号与最终输出的相位关系,别搞成反相,搞成反相还需要修改ON/OFF信号来源。

楼主:
谢谢!
ON OFF信号其实就是单片机出来的,可能单片机不足以驱动三极管,所以要加一个驱动,可以考虑用图腾柱不?另外,风机的续流又应该怎么样处理呢?可以给点指示么?

楼主:
风机还是并联的好吧?串联我怕会出问题

楼主:
我做了以下的改善,不知道可以不?请指点,主要是不知道风扇的续流电路怎么弄。

网友C:
对于问题一,如按照楼主那样就没有进行电气隔离

网友D:
10楼改善后的电路可以了,不过要考虑断开时候的续流电压,建议加阻容

网友E:
用如图所示的电路控制三个并联的风扇,风扇为48VDC,供电的为180VDC,经过一个开关管后再经过一个合适的电阻R2限流,驱动风扇。现在驱动开关管的是用+15V,而+15V的开通是通过一个光耦TLP521来控制的,光耦左边控制 ...
引用 楼主:

MOS的开通条件,Ugs电压大于某一值,怎么实现的?原图肯定通不了啊

楼主:
控制信号本来和强电就是共地的,无需隔离

11# renls13

楼主:
请问如何加呢?请指点

12# lhkj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