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完成后,不会自己启动

楼主(2010-12-21):
89E52
用单线U2进行ISP下载,下载完成后,系统不会自动从AP启动,非要把U2拔掉才会启动。不知道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用COM进行ISP是时候也是这样,把掉还不行,要再插上去才启动,或者重新上电。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不觉得这样很麻烦吗,如果在调试的时候,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A:
不可否认,的确这样

网友B:
呵呵,么的办法

网友C:
U2 是这样,必须拔掉才能跑AP,但串口的不是这样,烧录完成后就能跑AP程序.

楼主:
U2 是这样,必须拔掉才能跑AP,但串口的不是这样,烧录完成后就能跑AP程序.
引用 网友C:

串口的一样不能重启,要把RXD引脚拉低一下,才会自动重启。
所以如果PC端多发一个0X00就可以把芯片启动了。

网友C:
  1. 串口的一样不能重启,要把RXD引脚拉低一下,才会自动重启。
  2. 所以如果PC端多发一个0X00就可以把芯片启动了。
我有再确认一下,确定是能跑的.

网友C:
回5楼,请用附件中的ISP CODE 再测试一下,应该在线下载完成后,回跑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