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型光电开关,不知道如何使用?型号Q9864?

楼主(2010-12-21):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U型槽顶部印符号的,看一下

网友B:
拿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

楼主:
就是郁闷,  今天下午快要下班之前采购人员买回来的,我找了一个小时没有找到资料,本来是准备用万用表量的,但是不管怎么量表都没有任何反应的,我连第一引脚都看不出来,没有正负标价,上面也没有什么缺槽,点点什么的。明天在上公司细细看看。

网友A:
数字表要用通表档量(量二极管会叫的那个档),电阻档量不出名堂的.
正反有变化的是发光二极管,红表棒为箭头(A),黑表棒为短划(K)
与之水平方向对应的分别为光敏管的C与E

楼主:
对头,我就是这么测量的,没有任何反应,买了两个,明天在去测量下另外一个看是否都有反应的。

楼主:
今天早上我吧两个拿出来测量了,不管怎么测量数字万用表都是没有任何反应。
器件上也是没有任何地方能表明第一脚的标志,我让采购买响应时间是0.1ms。
Q9864

网友C:
槽型的一般 二极管侧的引脚分长短或者上面有二极管符号
再不行串个电阻加个低压直流电测电流,万用表如果供电电压低的话,测不了发光类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