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做电源怎么不稳定啊?

楼主(2010-12-21):
各位大虾,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LM2576做电源输出,
我用PDF上的电路做了个1.25到35V可调输出的电源。但我发现,
有时候输出带上负载的时候会把电压拉到很低,有时候正常。
比如说我输出调到18V输出,接上我用电设备时,有时候电压降低到了4V。
但有时候电压就正常,给我感觉好像刚上电时给电路板中的电容充电,需要较大的
电流。拉低了输出电压。这个LM2576带负载能力不够一样的。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
2576使用量很大,很稳定,工程师基本都用过。。。
你要注意输入的功率,使用的电感量和电感允许的电流。。。
另外,电流比较大时,电感量将跟压差有关,详情请参考DS里的详细说明。

网友B:
已经是很老的技术了,很稳定,检查自己的电感电容值是不是合格,电感你用的啥电感?

网友C:
显然是设计问题,开关电源要正确选择元件,特别是储能电感、续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同时PCB设计也很讲究,仔细看器件手册吧,注意事项都讲的很清楚。

楼主:
我是用变压器(27V/3A)整流之后得到近34V电压,然后再给2576的输入的。
不知道这样有问题吗?元器件的参数都是PDF上给的参数。

网友D:
市场上出货量很大。
但是货源也非常复杂。
可能不是正品哦。。。

网友E:
2576是降压型芯片吧?输入34,输出怎么到35呢?2576假芯片比较多,LZ需谨慎。

网友F:
这一颗IC是很稳定的呀,一种可能是该IC不行,是水货,还有一种可能是你开的时候可能功率太小,这是很有可能的。功率小的话你接上大的负载时会出现跟你所说的现象是一样的。你的情况有可能是功率太小的原因所致。

楼主:
功率太小?我的变压器是27V/3A的啊,经整流后给2576的啊。
我现在有些怀疑是不是我用的电容电感问题了。
因为文件上说电感要从专门的厂家里买的,是吗?
我的电感电容都是从元件市场随便按参数买回来的。不是指定那些厂家的电感。
不知道这样可行吗?

网友G:
纹波受不了! 建议换成8050SD

网友H:
同意7楼的。
我最近用过2576,因为那二极管没选好,结果2576烫的要命,后来换成1N5822,就好了,一点不热,建议对照资料再查查

网友I:
一般带载能力下降,可重点从几个方面考虑:
1、输入功率容量不够
2、DCDC效率很低
3、电感通电流能力不够,电感不能只看电感值,还要看它通电流能力等
4、负载过重
。。。

网友J:
一定要使用肖特基二极管;另外电感个头大点的好。表贴电感也许不行。

楼主:
我用的是跟电阻差不多样子的那种电感的。
不是磁环型的那种,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呢?

网友I:
我用的是跟电阻差不多样子的那种电感的。
不是磁环型的那种,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呢?
引用 楼主:

你自己认为呢!?
你显然犯了一些‘电感只关心电感值’的错误。

网友I:
一定要使用肖特基二极管;另外电感个头大点的好。表贴电感也许不行。
引用 网友J:

对于新手来说,二极管型号的错误,他们一般不会犯,因为他们只知道照搬图纸,图纸上是什么型号,他就装什么型号,电感的错误,是见得最多的,因为一般图纸只给出了一个电感值,其它细节没有给出来。

楼主:
其实我的要求挺简单的:一个能输出18V、3A稳压电源,我原来只用了变压器整流。
但想到有些地方的市电有可能是200V的达不220V左右。这样我的变压器输出的交流也就变少了。
但有些地方的市电又有可能大于220V这样我的变压器输出又提高了。
我应该怎么处理才能不管市电的变化得到一个稳定的输出电源呢?

网友I:
3A的电流,那肯定是开关电源了。

但你没有必要用一个变压器降压后再给LM2576,你这个要求可以直接用AC-DC

PI和飞兆有很多AC-DC的芯片,嘿嘿,电路都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