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个小东西,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10-12-21):
2根触发线(控制端),4根(2组)输出信号线(输出信号端),当控制端短接时第一组输出信号线短路,当控制端断开时第二组输出信号线短路。

有这样的东西吗?

楼主: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啊   我要体积小的   最好能集成在电路板上面

能给推荐个吗

网友A:
是否能体积小,取决于输出接些啥....,包括电压和电流。

PCB继电器种类很多,微功率的(信号型)可以做得很小(差不多像个小的双排列直插IC)。

网友B:
当控制端短接时第一组输出信号线短路

继电器线包要一端接电源,另一端接地才会动作.自已对接赤佬反应也勿会有的,哈哈

网友A:
继电器这个赤佬的控制端本来就必须加入电源。没有电源这个赤佬(其实任何赤佬)就是希哈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