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哪几家的单片机I/O还喜欢做CMOS兼容的?要5V的。

楼主(2010-12-21):
现在好多单片机I/O都是TTL兼容的,也就是VIL<0.8V,VIH>2.4V;很少见VIL<0.3VDD,VIH>0.7VDD的单片机了。

网友A:
现在好多单片机几乎都是CMOS兼容的

网友B:
按经验来看,选单片机内核比选IO特性更重要,电平接口好搞定。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选用“VIL<0.3VDD,VIH>0.7VDD的单片机”?

网友D:
台湾MASK的很多

网友E:
现代MCU的IO基本上都是在输入态兼容TTL,输出则是CMOS的,这样的兼容性最强,包容了TTL和CMOS,楼主的期望反而是降低了兼容性的结果,注意,TTL输入标准的IO用CMOS去驱动是没有问题的,反之,CMOS输入标准的IO无法用TTL电平去驱动。

楼主:
我很清楚一般情况下两者的利弊,我这个应用里确实希望噪声门限高一点。事实上我已经用TTL兼容的I/O实现了并通过试运行,但如果有合适的CMOS兼容的我还是想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