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控制LED的方式,下面两种哪个好?为什么

楼主(2010-12-21):
CON是单片的控制脚 ,下面两种哪个比较好。
我的感觉是2比较好,1我感觉不能工作在饱和态,不知道对不对 ?各位大侠能否给详细分析下?谢谢了。本人分不是很多

网友A:
都可以,都用

网友B:
图1的极极电阻可以去掉,射随器输入阻抗很大滴。图2里三极管吃掉的压降要小些,不过对LED来说没啥关系。

楼主:
个人认为第一种好点,第二种有一部分电流没有流过LED.

楼主:
图1的极极电阻可以去掉,射随器输入阻抗很大滴。图2里三极管吃掉的压降要小些,不过对LED来说没啥关系。
引用 网友B:

NE5532大哥指的电阻是发射级的限流电阻吗?
为什么可以去掉?

网友C:
第一种也许好些,同样参数条件下第二种也许不够亮...

网友B:
NE5532大哥指的电阻是发射级的限流电阻吗?
为什么可以去掉?
引用 楼主:

是基极电阻,原因在模电教科书射极跟随器章节找。

楼主:
为啥第一种比较亮,那么LED的电流要怎么算,比如基集的电阻为R1,另一个电阻为R2。LED有2.3V的压降。
图2应该是饱和吧,那I=(5-0.3-2.3)/R2
图1中应该怎么算LED的电流?

楼主:
是基极电阻,原因在模电教科书射极跟随器章节找。
引用 网友B:

NE5532大哥,如果去点基极电阻,这时候IC 跟IE应该差不多大小吧 ?我一直感觉图1不是饱和,是放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本人控制led一般不用三极管,加个限流电阻直接把电流灌入到单片机管脚就OK(51可以这样,AVR可以直接驱动led了)。如果用三极管做开关控制,那么我认为尽量不要把要控制的器件串在发射级,因为当控制器件上面有压降时,会影响到Vbe的。这样有可能存在不稳定的现象。

网友B:
射极跟随器输出电压为基极电压减BE压降。

网友B:
其实你电源电压远高于二极管的降压,看不出来的,如果是用这个电路来驱动蜂鸣器会有差别。

楼主:
其实你电源电压远高于二极管的降压,看不出来的,如果是用这个电路来驱动蜂鸣器会有差别。
引用 网友B:

哦,我图1 ,去掉基极电阻,射极跟随,其实LED电流跟图2也差不了多少,
也就是差了一个是0.3,一个是0.7 。

网友B:
是啊,LED工作电流本来就是一个范围嘛。

楼主:
是啊,LED工作电流本来就是一个范围嘛。
引用 网友B:

谢谢NE5532大哥了

网友E:
都能用,用哪个好我觉得主要取决于你的led是亮的时间多还是灭的时间多。

网友F:
第二种EC间压降要小些

网友G:
尽量把负载接在C极上。

呵呵,这是基本经验。。。

网友H:
2好啊。
1貌似没办法饱和导通吧!

网友I:
如果三极管只是做开关作用,第2种好,如果想恒流控制,把电阻放在E极,发光管放在C极。

网友J:
我糊裡糊塗的,還是學習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呵呵呵
你这样做,好像真是一个恒流源了。

网友K:
第一种好!你把LED换成继电器,也许能够比较出好坏。

网友L:
为什么不用MOS呢,能点亮发光管的电压足以驱动普通的MOS了,现在也足够便宜,这种应用的话参数相当好选择

网友M:
都可以,看你怎么用而已

网友N:
第一种好,而且基极上的电阻不可以去掉,这样起着限流和保护的作用。

网友O:
同意19楼, 尽量把负载接在C极上.
图1假定PNP完全导通, 发射极电压按0V估计, 则B极需要负电压, 才能完全导通.
所以如果接LED可能还行, 接蜂鸣器, 继电器什么的就有问题了. 图2更合理.
一般来说, PNP适合做高端开关, NPN适合做低端开关.

网友P(2012-04-08):
驱动LED这2种都差不多,主要是合适的电阻值

网友Q:
当然是第2种好.要是第一种采用NPN型三极管的话,则此时这2种方案都是一样的.

网友R:
2电路都能用,关键是那一个比较好,到现在好像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窃案

网友S(2013-10-09):
这两种情况我都有遇到过。在某些芯片LED控制脚时,第二种情况会导致B极串电压。第一种就不会。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T(2014-05-15):
两种都可以,个人觉得第一种可能好一些

网友U:
两种各有利弊。第一种,共集电极驱动,基极输入0驱动LED,但是BE间压降0.7V左右,LED损失0.7V左右电压,同时,CE间电压也是0.7V左右(集电极接地),三极管功耗过大。优点是可以精确计算LED电流。并且开关速度快。
第二种功耗小,但是要注意的是要注入大点的基极电流使三极管工作在深度饱和状态。同时,这种的开关速度没有第一种快,CE间电压受负载影响较大。

网友T:
个人认为第二种好点,
在第一个图中,PNP的BC结永远处于反向偏置状态,所以三极管只能工作在放大区;Vce1 > 0.3V
在第二个图中,PNP工作在饱和区;Vce2 = 0.3V
由图可知(LED发光后,端电压一般不变)
Ie  = (Vcc – Vce -Vled)/ RL;  (Vce越小,Ie越大)
P  = Ie*Vce = Vce*(Vcc -Vled – Vce)/ RL; (Vce 越接近(Vcc -Vled)/2 ,功率P越大)
显然,第二个图LED发光更亮,同时PNP功耗更少

网友V:
楼上分析很到位

网友W(2015-06-23):
一直在思考二者的工作模式,楼上上给出了参考。

网友X(2018-06-18):
如果数字逻辑部分电压只有1.2V的话,只能用第一种.

网友Y:
偏向第二种,集电极个发射极压降比较小,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