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伏电压远距离传输如何解决

楼主(2010-12-21):
如题。我做信号控制用的。谢谢。

网友A:
多远的距离? 几毫米? 几厘米?几米?几千米? 几光年?
连提问个问题都不会。

网友B:
是信号传送还是功率传送?真是的,连提问个问题都不会。

网友C:
做信号控制用的,在接受端加继电器重新生成信号就可以了吧。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知道了。朋友教我了。

网友D:
长知识了

网友E:
怎么做的告诉大家啊!太不负责任了。

网友F:
就是啊,告诉大家怎么解决啊

网友F:
你的电线的电阻你的知道,然后减去电线电阻分压后,剩下的就是到达终点的电压了

网友G:
楼主做什么项目,怎么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做电路板应该不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吧?

网友H:
对于国家高压电的传输肯定要考虑这个问题,电阻尽量小,根据P=I^2*R的原理电阻越小,浪费功率也就越小,传送距离自然就远了。

网友I:
肯定是拉线了,走长距离了。具体实现方法是什么的啊

网友J: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啊,楼主最终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K(2011-02-08):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L:
涨见识了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M:
呵呵,我还以为要无线传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