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中变压器次级是先有电流还是先有电压

楼主(2010-12-21):
如下是《开关电源设计》第二册的72--73页

从书上看变压器次级好像是先有电流再有电压,我疑惑的是在次级电压还没建立起来之前次级整流管都没导通那电流时怎么流的呢?

网友A:
从书上我看不出先有电流再有电压,不知道楼主从哪一句、怎么看出来的。

楼主:
从Q1关断时。。。。。。。。。。到  几个开关周期之后次级直流电压上升到Vom

网友A:
“几个开关周期之后次级直流电压上升到Vom”是衍文,看不出来?

网友A:
不过,也应该说一句:现在的书,有很多相当不负责任。

楼主:
这几天对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maychang叔能不能谈谈你对反激电源中  从开关管关断那一瞬间变压器次级的电压建立过程 的理解?

网友A:
6楼:
其实只有一句话:铁心中磁通是连续变化的。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是请大蚂蚁来讲比较好。前些日子他们刚办过一个培训班,好几位高手讲课。

网友B:
电感类比电流源,电流不能突变但电压完全可以根据外电路而发生适当的“突变”。因此,在这里没有先电流后电压之一说。

网友C:
这个,建议楼主去复习零输入响应之RL回路

网友C:
当RL回路中有一个定压源时的情况

网友D(2012-05-22):
认为先有电压
电压是根据变压器上的磁通一直存在而存在
电路只有在电动势作用下才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