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IC-20的是不是有窄体和宽体之分啊?

楼主(2010-12-21):
(无正文)

网友A:
是很多IC都有窄体和宽体之分,不单单是SOIC-20,所以使用IC前,先查看datasheet。

楼主:
谢谢,我也是有过教训的

网友B:
SOP和SOIC不是一码事,二者脚间距相同但宽度和厚度不同,很多人误用名称。
SOP:Small Outline Package,封装宽度较大。
SOIC:Small Outline Integrated Circuit,有两种封装宽度,和SOP相同的叫作EIAJ SOIC(SOP也可称为EIAJ SOP),窄的叫作JEDEC SOIC。
SOIC从SOP中衍生出来,正确使用名称就不会搞错。

网友A:
还是LS专业。

网友C:
是很多IC都有窄体和宽体之分,不单单是SOIC-20,所以使用IC前,先查看datasheet。
引用 网友A:

尺寸差了差不多有1/5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