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单片机 C语言外部存储器读写怪毛病!在线等啊!!

楼主(2010-12-21):
我用C写了一段对外部存储区复制的程序,就是将 一个地址的数据搬到另外一个地址。我用的是指针,有个怪现象,当我复制的时候,它会将固定的头一个字节清零。在这过程中DPTR没有任何改变,我用混合编程的时候在哪里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各位有没有遇见同样的问题呀!帮帮忙啊!

楼主:
我是对外部32k数据寻址,这个错误有个规律,当它的地址大于C00H时就出现,如:000h-B00h,不出现,C00h-f00h出现,接下来1000h-1b00h又不出现,而1c00h-1f00h又出现,以此类推。

网友A:
怎么发到这来了?

网友B:
晕,,,,这可是情感区啊。

网友C:
莫非楼主是想借事情来影射自己纠结的心情?

网友D(2012-12-16):
引用 楼主:
我是对外部32k数据寻址,这个错误有个规律,当它的地址大于C00H时就出现,如:000h-B00h,不出现,C00h-f00 ...

请问楼主:怎么用C读写外部存储器的内容?求指教,拜托啦,我都卡在这里好几天了,谢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