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节能灯精英们来解决问题

楼主(2010-12-21):
我做的一些led灯,是220v  rc降压,用不到多少天就不太亮了

网友A:
把你的RC降压电路贴出来。

网友B:
RC降压看似省了点成本,从能源角度看,led耗电20mA,这20mA是220v20mA哦,节能根本体现不出来.
应该用变压器或是AC/DC转换才合理.

网友C:
如果电网中感性负载比较多的话,RC降压还是有意义的。
C的接入会让电流角超前,这是一个无功电流,只会在供电回路上产生一定的附加损耗,但总的来说比AC/DC的效率还是要高。

网友A:
老tyw这回说得不对。
RC降压,电流大体上是容性的,有功分量比较小。
只有纯电阻降压,才是纯有功。

网友B:
LED节能工程将会列入政府规划,要是站在电厂角度看呢?大规模的无功分量返回电网,能行吗?
哈哈,可能俺是多虑了.

网友C:
放心,RC电源的LED灯比例极小。

2008年全国路灯照明电费439亿元,其它所有照明电费约1000亿元,分别占当年全国电费的1.3%和3%,就算全国都且RC灯,把电力变压器上的补偿电容减小就行了,那个可是按变压器容量的10-15%来提供容性电流的。

网友C:
变压器的感性电流(励磁用),大致相当于满载电流的10%,全靠电容来补

网友A:
那个电容,可不是和焊在电路板上的电容一个样,光是出线的绝缘瓷套筒就老长。
有一次,北京北新桥附近的变电站,电容让人偷走了,当时是电力部门一个大案件。

网友C:
这个属于破坏革命生产,比同价值的偷金偷银要严重得多

网友A:
当时给石景山热电厂做些东西,听电厂的一帮小工程师说的。
那几个小工程师,刚拿下驾驶证来,手痒得不行,五个人凑份子租了一辆车,五个人倒换着开,足足开了一整天,最后开到河里去了。

网友D:
,最后开到河里去了。;P

网友A:
还好,车没有坏。
五个人把车拉出来,就着河水洗车,然后还车。
河,就是北京西边的永定河。

网友E:
光衰
两种原因
1.电流过大
2.rc电路的参数改变
建议测一下电流

网友A:
楼主冒了个泡就走了,迄今不露面。

上电时冲击电流过大,也是一个可能的原因。

网友F:
LED灯的关键在于如何驱动。

网友C:
楼主冒了个泡就走了,迄今不露面。

上电时冲击电流过大,也是一个可能的原因。
引用 网友A:

上电的冲击电流,可通过零电压接入解决,需要增加两三毛钱成本。

当然了,咱们只是从技术上讨论,小作坊主可能舍不得

网友C:
LED灯的关键在于如何驱动。
引用 网友F:

最高效率的驱动是串一长串,电压400V,直接用PFC驱就行了,驱动的效率可达到95%以上,但目前人们不接受,认为有存在安全隐患,其实,白炽灯的安全隐患才大(裂了就有两个金属电极裸露。用了一百多年好像没听说白炽灯电死了多少人。

网友A:
LED照明,用电容降压是可以的,因可以完全做到绝缘外壳里面。
我现在用的小台灯(专供键盘)和卧室床头灯都是电容降压白光LED。

网友C:
LED主要的痹病是因为它是点光源,目前追求造价,单颗的功率都做的比较大,我手头有一些3W的,光点直径只有5mm,发的光雪亮雪亮,我不敢正视,据说灯罩要有散光片,光通量会去掉15%

网友C:
上面这个白光LED,据说光效是180lm/W,比较牛X,靠铜基板PCB上散热,这PCB很重

网友F:
哪天搞点合适的白光LED做个摄影灯……

网友A:
我的台灯,用50颗LED。造价高一些,但面积大。
电容降压,适合多个LED串联。

网友C:
要多少?俺这儿起码有一箱电视屏用的三基色灯条,起码有几百条吧
改天春哥来背一半去,弄一大块感光板,做200W问题不大

网友C:
刚才试了一下,20mA电流,把俺眼刺的受不了

网友C:
21楼的LED,6美金一颗

网友C:
摄影灯用小功率的频闪灯如何?没那很烤人

网友F:
摄影灯不是闪光灯,摄影灯是用于拍摄视频时的照明的,需要连续输出,多点光源,前面加柔光罩,这个怕是比较难办。

网友F:
这样的摄影灯很常见,但效果不够好:

网友C:
这个好像是俗称早帽灯珠的,光效很差,你要有时间玩,俺送你几百颗三基色的平面LED芯,让你折腾一个星期,哈

网友F:
专业摄影灯:

更高档的专业摄影灯:

网友C:
密密麻麻的焊上几百颗,还可以调出不同的色调,你再弄个单片机来控制,电源俺负责帮你做

网友F:
俺不追求光效,用锂电池或镍氢电池做电源,晶体管恒流源驱动,10W以内输出功率,配合小DC使用,连续输出半小时到一小时就可以了,搞活动时用用,powerants其实也需要这样的摄影灯,拍点技术讲座什么的可以用到。

网友C:
功率好像不够,一颗30mA合90mW,300颗也才27W

网友F:
也许5W以内就够了,毕竟是近距拍摄。

网友C:
面积得做很大,才有无影灯的效果吧

网友F:
不需要那么高级,得便携,把人照亮点就行。上次去麦芽糖乐队那里,我拍的视频对准前台时效果还不错,其实照度并不强,拍照片都不够,而视频需要的清晰度没照片那么高,视频截图我发过,可以对比一下,但拍下面坐的各位就一塌糊涂了,稍补点光就行。

网友C:
那好办,在安全帽上一左一右放两个头灯,转动起来也灵活

网友C:
红外的如何?不会惊扰猎物 :lol

网友F:
移动摄像的话,做一个灯就行,装在拍摄架上,灯头比DC稍高就成。找盒子和柔光材料是难点。

网友F:
红外的不行,要红外摄影机,可以拍透视照了……:lol

网友C:
20张最牛红外摄影之一

网友A:
好像是前年,我弟弟突发奇想,要做柔性电路板的LED灯幕。做成可以剪裁的。这样可以要多么宽就做多么宽。当时是想用于灯箱照明。
后来查了一下,新加坡有家公司已经获得专利权,就此停止。

网友F:
43楼照片是合成的,并非真正的红外摄影照片,纯红外摄影照片都是黑白的,物体的灰度和肉眼视觉的差别很大。

网友F:
专利其实很有可能绕开的,但柔性灯幕的市场未必很大。

网友C:
春哥看看这个是不是真的红外摄影?
中国摄影网
http://news.cnphotos.net/pic/nude/20090814/111354.html

网友C:
搜红外摄影搜到的哈,俺老实交待...

网友G:
灯要做的 足够大 才有意义

网友F:
红外摄影中,树木、石头等冷物体表现出来的灰度和人眼的感觉截然不同。

网友C:
47楼要不要删掉,怕引起误会,哈

网友C:
天门,给你弄个头盔,上面装8个灯好不好?

网友H:
当然不是,只是处理成了黑白的

网友G:
8个灯是不够的 面积要按平方米算 才行

网友F:
当然不是,只是处理成了黑白的
引用 网友H:

处理成黑白的和红外摄影的根本不同,看冷体的灰度即可分辨,如果是同温体比如人体是无法分辨的。

网友C:
弄8个闪光灯呢? :lol

网友G:
你去U2的网站上看一眼就知道了

网友F:
弄8个闪光灯呢? :lol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数量的问题,光源的数量和照度要根据摄影风格和摄影对象来决定。

网友C:
不去,怕被迷住

网友B:
哈哈,发了一晚上大水,开眼了
LED是块大肥肉,全球的眼睛盯着呢.
目前的难题是光衰.有人用玻璃替代树脂来封装可避开这个难题,但工艺复杂成本高,不适合大规模生产.国外也没有突破性的发展.

网友I:
看来技术搞到一定程度的,都喜欢玩摄影。。。
以前公司里的老同事基本上都这样。。。

LED加反光伞 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面光源的问题?
室内人像应该可以满足吧。

几位老师晚上都不睡觉?

网友D:
不止是光衰问题吧。  LED光看起来亮度很高,用起来又看不清东西。颜色惨白跟鬼片一样,太冷了。人眼好像喜欢白炽灯这样黄黄的暖色。

网友D:
不适合的光源,看久了怀疑会引起眼睛疾病~~~~~~~~

网友J:
实用技术啊,可惜没有现成的

网友K:
看看,电路的参数,适当降低一点电压,因为电压高一点点就很容易把LED老化死了

网友L:
光源的光波长越高,肉眼看分辨率越高,所以暖色调的白炽灯光下看东西清楚.
RC限流的LED灯光亮度肯定会变暗,因为LED的二极管压降随着使用时间变大.
所以要便宜低成本也不能用RC,建议串接个三极管做成简易恒流源比较靠谱些.

网友C:
白炽灯属于高温光源,光谱比较接近太阳光,是人造光源中最健康的一种,只不过光效太低,只有3%左右,故而倍受冷落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M:
刚才试了一下,20mA电流,把俺眼刺的受不了

弱弱的问一下,此款LED的型号?

网友N:
学习学习,精英真多。

网友O:
光衰
两种原因
1.电流过大
2.rc电路的参数改变
建议测一下电流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RC这东西,上电瞬间电流大..

LZ:是不是LED通时时很亮?

网友A:
74楼:
上电瞬间电流很大,可能烧毁LED,可能减少LED寿命,但肉眼看不出上电时LED很亮。
因上电冲击电流持续时间非常短,而人眼感觉到的仅仅是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