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探测器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0-12-21):
(无正文)

网友A:
驱动能力足够驱动光耦么?够的话,直接对12V接个电阻就得了。

楼主:
不能,需加驱动电路。

网友A:
那就只有跪求该控制器输出端特性说明了。

楼主:
探测器输出的是信号量,而录像机接收的是开关量,也就是如何把信号量转换为开关量的问题,请再看看,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探测器输出的是信号量,而录像机接收的是开关量,也就是如何把信号量转换为开关量的问题,请再看看,有什么办法?
引用 楼主:

老大,我是个搞设计的,工程师。
工程师最大的特点就是搞清楚服务对象才可以动手,我不能当算命一样给你瞎掰啊。
你得把输出的电压范围,带载能力给我,不然我没法做啊!

网友B:
学会使用三极管

楼主:
由于探测器输出的电流太小,不能直接驱动光耦,需另加驱动电路,才能使光耦管导通。

网友C:
有点看不太懂

网友D:
加个基级电阻就可以 对照光耦的参数加阻值。光耦二极管负极接回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