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晶振的外部时钟工作方式

楼主(2010-12-21):
本人初学单片机,书上写着晶振有两种工作方式,一种是常见的(对于我来说),这里就不说了;第二种,名称是外部工作方式,具体做法是将 XTAL2悬空,XTAL1接入0-33MHz,即可。
本人的问题有二:1、悬空会不会产生其他一些不良因素,比如说。。?
2、这个外部工作方式有什么用,具体能干什么?那0-33MHz从哪里输入到XTAL1?若谁有图就更好!
声明:重点是第二题。

楼主:
关键说说有什么实际应用?

网友A:
实际应用无非有几种情况:
1.系统已经有时钟源,为了节省成本,不想再给单片机单独的时钟源
2.有多个系统需要同步运行,共享时钟
3.晶体已经不能满足稳定度需要了,外部使用有源晶体或者TCXO

时钟从手册指定的XTAL1引脚输入,根据单片机的具体要求,可能需要使用0.1uF或0.01uF电容隔直,另外一个引脚XTAL2是输出状态,悬空不会带来任何不良影响。

网友:
LZ如果了解了单片机内部的时钟发生电路的实际结构,就清楚了.

网友B:
内部实际就是个非门
X1接输入端,X2接输出端
...

网友C:
应该是RC振荡器吧。

网友D:
单片机晶振是有两种接法。一种是在OX1和OX2接入,然后带有两个15-30PF的电容还有一个是并一个1
1M电阻。另外一种是OX2悬空,外部时钟从OX1接入,若是从机比较多时可以单个晶振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