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

楼主(2010-12-21):
想搭建一DC/DC电路,电路中通过的电流很大,大概有二三十安,请问应该搭在哪个上面呢?一般的通用板应该不行吧?绝缘板什么的可不可以帮忙推荐下?以前都是用万用版搭的电路,请高手指点哈,谢了

网友A:
二三十A不算大,用感光板做吧

楼主:
想留一定的裕量,是以50A设计的。一般要用多粗的导线呢,实在是没什么概念,麻烦了,PCB的布线应该通不过这么大的电流吧

网友B:
谁说的不能?

网友A:
无论导线还是铜箔,安全载流量由损耗及散热条件决定,就一般的电流引线来说,那就要看线径了,一般来说表面温升一定的话,电流密度与线径呈反比。

网友A:
PC主板上,为CPU供电的内核电压,一百多A呢,那个就是铜箔

网友C:
学习下,接上不会烧掉就是可以用的。

网友A:
你去五金店买点6mm2的单股或多股线,比较保险

网友A:
俺跑100A的电流,用的引线是电焊机的16mm2

楼主:
谢谢各位了,先去买线回来接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