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设计数字滤波器

楼主(2010-12-21):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怎么设计数字滤波器,  大多数都是用软件来实现数字滤波器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电路来实现       还请指教!!!!!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大概是要用硬件实现。
有现成的数字滤波器芯片,如SM5842AP SM5842APT GC2011A等。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指这种。

网友B:
数字滤波器当然可以用硬件,ASIC里就是这么搞的
其实用模拟电路也可以的哦

网友C:
数字滤波器就是用电路来模拟的模拟滤波器,怎么不能用电路来实现?

网友C:
当然,电路实现的滤波器,参数和算法修改要麻烦许多许多

网友D:
很多AD内部带数字滤波,研究了一下datasheet,还是很巧妙。虽然基本的算法还是FIR之类的。

所以关键在于选择什么样的算法,具体的数字硬件实现像FPGA之类的很容易实现。

楼主:
回复2楼  6楼 我知道有专门数字滤波器的芯片  也知道可以用FPGA实现    那应该算是属于软件方面的吧        我的意思是如果要搭个数字滤波器该怎么搭       3 4楼说可以    可不可以说清楚点   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7楼:
搜搜“开关电容滤波器”。
那不是软件实现的。

楼主:
那数字滤波器是通过AD把信号转换为离散信号    再进行LC滤波    在通过DA转换过来?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数字滤波器是指逻辑电路来做数字滤波。

不同于你说的编程,把数据做软件处理。

百度上搜搜数字滤波器,原理和设计方法都有。

你9楼说的过程不对。
数字滤波跟AD、DA没有关系,只是有些AD内部带数字滤波电路。区别于RC、LC滤波。

楼主:
我现在所理解的是   FPGA实现是用可编程逻辑器件 来构造的     而且在网上也看了   基本上是这样的      我用电路实现的话     我觉得那样很复杂(主要是我觉得原理有点复杂   到底怎么样自己不知道)      所以还请10楼    能不能再清楚些    最好能举个例

网友F:
fpga可以通过软件算法,也可以底层逻辑查找表实现
数字滤波器可以算法也可以是逻辑门实现,逻辑门实现是逐点在线式的,而算法是对数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