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探探路,帮忙建议下

楼主(2010-12-21):
在这里有人学过C8051F330单片机或者有人专业于这款吗?
     本人刚起步,但觉这个交叉开关好乱。
请教如何学起?
  以前学过最基本的C8051无交叉开关,无DA,无温度传感器等。。。

希望网友能提出建议

相关下载

网友A:
单片机是不用学的,更谈不上专门学哪一款单片机,重点是基础电子技术知识,掌握到一定程度,拿任何单片机来也只是看一遍器件手册而已,俺就没学过什么单片机,但任何单片机拿来俺都会用。

网友B:
2楼的太强了

网友C:
LS,2L不是一般的强,:-)

网友D:
把那张带色的交叉开关的图看明白就差不多。

网友E:
直接用配置向导

网友:
直接用配置向导
引用 网友E:

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太复杂,自己整有些麻烦,但我就是自己整的;P

网友F:
其实2楼和其他人的区别就在于对同一件事的不同称谓而已,其他人用“学”这个称谓,2楼用“看”这个称谓。

网友G:
强大的2楼

网友H:
个人感觉C8051F的交叉开关使用起来没什么优点,倒是觉着不方便。在设计硬件时一定要考虑到引脚的配置问题,它的配置有点像排队,当前一个功能不使用时后一个功能的引脚向前移动。建议在画板子前先把交叉开关根据要求配置好,这样就可定下芯片引脚的功能了,在按此配置画板。否则会出现做好的板子因为引脚无法配置不能使用。

网友I:
重点也就是在交叉开关那里 仔细看看这块的资料 不过是有关表格的趣味题而已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