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的压缩和解压是用专门的IC还是...?

楼主(2010-12-21):
(无正文)

网友A:
我用一般的MCU,可以做压缩率低的,比如mu-law(64kbps), A-law(64kbps), DPCM(32kbps), ADPCM(32kbps)。
CVSD是调治防止,不是压缩,用软件算法我也做到过得去的质量,16kbps的码率。
其它的大压缩率,即使用STM32,效果都不好。

楼主:
谢谢2楼,还有哪位给讲讲。
软压缩的协议有哪些,哪种效果好实现简单呢?

网友A:
语音压缩协议太多,你说一下要求嘛,你什么都不说,都不知道你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