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LM339N

楼主:
我只不过想使它最简单地输出一个饱和值,这个是multisim的截图,仿真有3.8伏,但是我按着这样接用万用表测是0伏,各种解法都是0伏。Vcc我是添上了的没疑问,我都想死了

网友A(2010-12-22):
直接从本地上传电路图。

楼主:
怎样本地上传?

网友B:
393输出高电平是不是应该接上拉电阻的。貌似是开路输出的

网友C:
4楼:
1、LM339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必须接上拉电阻,否则按照你的图中方法测量电压总是零。
2、该比较器输入端共模不能到电源正,应该比电源正端低1.5~2V。

楼主:
我的电路书上没有接上拉电阻,是不是有不用接的运放?

网友B:
2、该比较器输入端共模不能到电源正,应该比电源正端低1.5~2V。
//////
如果到电源正有什么影响?

网友C:
7楼:
你的电路书上没有接上拉电阻,那是运放。
LM339不是运放。

网友C:
实验或者仿真之前,好好看看datasheet。

网友D:
2、该比较器输入端共模不能到电源正,应该比电源正端低1.5~2V。
//////
如果到电源正有什么影响?

有可能输出电压的逻辑出现问题

网友E(2012-12-20):
加一个2k到10k的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