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22):
不如重新做。

网友B:
同意chunyang。
很简单的东西,重做可能比改造更省事。

网友C:
改造费神

网友A:
不是费神的问题,即使有Pin to Pin兼容的更大功率PA,原外围器件也不适合,仅换电容是不够的,不如重新做块PCB,单面的即可,完全可以自制,这样选择面也更广。

网友D:
可以到美信的官网看一下,有中意的申请样片好了

网友E(2011-02-12):
:)还是建议你重新做一款!!!

网友F:
改造一下就可以了,重做太麻烦了

网友G:
重做是比较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