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保护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0-12-22):
最近看一些资料,看到EMC宏与伪指令这章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关于中断保护数据处理方式的宏:
             PUSH        MACRO
             MOV         A_BUF ,   A
             SWAP       A_BUF
             SWAPA     STATUS
             MOV         STATUS_BUF,  A
             ENDM
             POP          MACRO
             SWAPA     STATUS_BUF
             MOV         STATUS,     A
             SWAPA     A_BUF
             ENDM

不太明白为什么:
            已经 将ACC中的数据保存到寄存器中去,为什么还需要高低四位交换?

网友A:
印象中主要是防止MOV等指令对状态标志,例如Z标志等的影响。
SWAP这样的指令可确保不影响任何的状态标志。

楼主:
好像在指令表上 MOV指令跟SWAP指令都不会影响状态标志位

楼主:
说错了,纠正下, EMC指令中  MOV    A, R   跟MOV  R,  R是影响Z标志位的
                             MOV    R,  A   跟MOV  A, K是不影响的
SWAP是不影响任何标志位

网友B:
就是为了不影响状态寄存器的状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