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运放作比较器临界点的问题

楼主(2010-12-22):
如图所示:当只有一个运放AR1的时候,当VI=5V的时候,AR1输出为7V左右,然后我后面再接一个运放AR2,如图所示,此时AR1输出变成了只有3V多,AR2输出为7V左。右。然后我把第二个运放AR2做成放大器。放大倍数为1.4倍的时候,AR2输出还是为7V左右,AR1输出变成了5V左右,把放大倍数调整为2倍的时候,AR2输出还是7V左右,AR1输出变成了3.5V左右。为什么AR1的输出跟后级AR2有关系呢??
PS:2个运放用同一12V电源以及地

网友A:
问题1:输入都接5V时候,AR1输出时7V,当接了AR2后变为3V
解释:输出7V,因为V+/V-差为0,运放开环放大,即使Aol很大,因为输入接近0V,所以正常。
接AR2之后,5V上消耗电流,被拉低一些。加上前端两个电阻不平衡,导致AR1的输入(V+ -V-)发生微弱变化,输出变为5V。

问题2:AR2接为放大后,AR1也受影响。
你能把你AR2接放大的电路贴上来吗?

网友A:
那我还是怀疑,你AR2的输出,通过电源、或者相关电路影响了AR1的输入。

VI(5V) => AR1(Aol) => AR2(负反馈输出) => 电源带载受影响 => 影响到5V

你直接在AR1运放那,把+-相短在一块试试。或者去掉1K的那两电阻试试。
怪怪的,但挺有意思的。

建议你还是把AR1接成带有迟滞的比较器形式吧。

楼主:
5V是我用431做的一个基准电源。
我也是非常奇怪,输出被后级。而且最关键的地方是,2级输出的电压跟1级输出的电压几乎是差不多。我没试过3级。
迟滞比较器我也想过,但是不行。
如果用专业比较器,比如339,能不能再这个临界点效果会比224好很多呢?

网友A:
作为比较器,考虑临界点时输出的状态好像没有意义吧。

普通运放Aol相比小一些,在临界点处是开环放大。临界点区域大一些。
339会好一些,临界点区域小很多。

你的比较精度要求多高?
比较器上下限一定要一样吗?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一下,vi=5v,输出会在vcc与v间波动。

网友C:
后级做电压跟随

网友D:
7楼正解!
哪有在比较器后面接放大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