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恒流源?

楼主(2010-12-22):
有人说,加了那个电解电容,三极管就成了恒流源,对吗?

楼主:
IO是单片机的IO口控制

网友A:
不是电容,应该是下面的30R电阻

网友B:
本来三极管就是个压控电流源,当然可以做恒流源。I/O口输出的是PWM信号,而电解电容就是滤波,使基极有一个较为稳定的直流电压。方波中5V电压占空比越大时,电容两端电压就越高。如果输出是恒定5V时,电容两端电压约为1V,基射极消耗0.7V,30欧姆电阻上电压降为约0.3V,这样LED上电流就是约10mA

楼主:
I/O口输出不是PWM,不是控制亮度,只是开关控制

楼主:
个人觉得加这个电容没什么意义

网友C:
6楼:
此电容确实没有用。

网友D:
电容难道是怕上电期间CPU的IO口状态乱专门加的一个滤波?
但确实跟恒流源没有关系。

还有,加上这个电容,上电的时候LED会有个缓亮的过程,应该对眼睛好吧。

网友B:
如果I/O口只是作为开关的话,电容确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如果是PWM信号,则电容作滤波用

网友E:
这个电容器是交流元件,不管从什么角度上说,都与“恒流源”的概念无关。
恒流,基本要求是直流。

有人说,加了那个电解电容,三极管就成了恒流源,对吗?

网友E:
因此,不管什么人说,你也不要相信。

网友F:
看不出电解电容有什么用

网友G:
这个电解电容有用,抗干扰,抗电源纹波,使输出电流更稳定,成为名符其实的恒流源。

天朝人的普遍思维就是偷工减料,能省则省,结果一个外国人的经典之作,在国人手上,可省去1/3元件,照样在用,照样跑的欢,证明俺天朝人才辈出啊~~~  :lol

网友H:
完全错误的说法,跟恒流源无关。

网友I:
个人觉得9楼说的有道理,lz可以做实验试试

网友B:
因此,不管什么人说,你也不要相信。
引用 网友E:

11楼这话,你让楼主是信你好呢还是不信你好?;P

网友B:
如果I/O输出的是频率较高的PWM信号,则电容滤波后,电容正端的电压是可以从0V到1V按方波占空比变化的直流信号,从而起到调节LED亮度的作用。但根据LED的特性,这种调光方式效果不是很好。倒不如利用人眼对光线的迟滞效应,直接方波信号作用在LED上来调光效果好。所以这个电容只有如13楼所说的作用了,但通常LED要求也没那么高

网友J:
无反馈,怎么恒流 ?

网友E:
11楼这话,你让楼主是信你好呢还是不信你好?;P
引用 网友B:
信谁是他的事了。

电容器在本电路中是性能元件而不是功能元件。
功能元件去除后,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按照原来的方式工作。
性能元件去除后,最多工作起来不那么如意而已。

网友K:
电容完全是多余的,如果IO是PWM,他还加了这个电容,那简直就是白痴!

网友L:
首先:I/O输出是0V或3.3V(视单片机的供电而定,设为3.3V)

这的确是一个恒流.

原因:
首先三极管是一个共射极放大电路.LED的电流由:(3.3V/5-0.7V)/30R而定.

恒流过程:(注,当I/O为3.3V时才成立,如为O时无输出)
这时三极管是共基极放大电路,  发射极输入,集电极输出
电容是交流通路,
当因温度等引起变化时:30R上的电压变化,从而得到变化的输入信号,
变化信号通过电容在基极偏置上无损耗,放大从集电极输出.
----注意:是反相输出,
如果没有电容时,效果就没有甘好了.
用是能用.只是当去掉电容时就把电路精髓去掉了.
当然在这里影响不大.可以去掉.

网友K:
1.为什么说电容是多余的呢?
因为这个限流电路(说它是恒流电路比较勉强,因为它的输出电流的变化简直可以用作温度传感器了)的负载是LED,输入由MCU的IO给定,当IO为高时,其值等同于MCU的电源,这个电源的纹波反映到LED上如果能被人眼感觉,那么MCU早就死了。所以,滤波是完全不需要的,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2.为什么如果IO是PWM,他还加了这个电容,那简直就是白痴呢!
以线性方式调节LED的亮度会有很多问题,亮度变化的同时,通常会引起色温的变化。
并且就楼主的电路而言,线性调整的范围很小,由于三极管PN结电压的存在,会有很大的死区。
如果没有电容而采用8bit的PWM调节LED的亮度,那就可以实现255级的亮度调节。

另外,22楼的计算是有问题的,这个电路的IO电压如果是3.3V,那么LED基本不会亮,计算公式应该I=(Vio/6 - 0.6) / 30,不是除5,如果IO电压是5V,则电流I约为(5/6 - 0.6) / 30 = 7.8mA。

网友L:
这个电源的纹波反映到LED上如果能被人眼感觉,那么MCU早就死了。所以,滤波是完全不需要的,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受教了:

但如果没有电容:
I/O从0变为1时,
也就是UBE两端,因为有个发射结电容,BE瞬间上电的电流如何解决?
----上电瞬间IB很大,这就对LED造成一个冲击.

网友K:
就算有这个冲击,那么请问这个冲击的时间有多少纳秒呢?
另外,LED的PN结有没有电容?
还有,MCU内部有多少晶体管?推挽结构的输出电路会不会在上电的瞬间全飞了呢?这些管子的结电容不可能完全抵消吧?

网友L:
这个明白:
因为把这些考虑后,LED的寿命就会好很多.

IB的冲击电流经N倍后在LED上的冲击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前段时间在分板个产品元件的寿命问题,有点过敏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E:
不是说电路。感觉这话是悖论。好比那个国王让死囚说最后一句话,如果说真话那就放了他,说假话就咔嚓了他的故事。结果死囚说了句“你会杀了我”,令国王左右为难,最后还是放了他。;P
关于电路我17楼给出了解释

网友M:
恒流源不是射随电路吗 这个不是共射吗??

网友N:
如果IO的驱动信号是高电平(开关)信号,那么电容完全可以省去。如果是脉动(即脉冲)信号,那么电容需要加上。二者都可以实现恒流功能。

网友O:
IO为3.3V的话,连输出都没有

网友N:
那也不一定,应该有5mA的稳定电流。

网友P: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延迟三极管导通时间;我们在写程序时很多个I.O口需要轮流扫描,每个口的高低电平的占空比1比几十,这样的话LED会出现闪烁,为了缩小高低电平的占了比加个小电容延迟下三极管的开通时间。

网友P:
我想有人说是恒流源,应该是电容起的续流作用

网友K:
LS应该改行了

网友Q:
原理图上的参数不一定是正确的,但这确实可以构成简易恒流源.

IO输出3.3V,  B极流入电流很小,几乎忽略不计(类似与"虚断") 此时B极电压 由10K和2K分压得到,IO恒定输出3.3V,所以B极电压恒定. BE偏置电压由 E极电压控制
假若 VCC由3V 变为5V, 由于Ice电流增大,E极电压通过30R分压后电压升高, 导致BE结电压偏置降低,最后会导致Ice的电流减少.  ----这已经构成负反馈回路.

所以当Ice的电流并不是随VCC电压升高而成比例线性升高. 其变化曲线图变得平坦..... 这就是简易的恒流源.

网友R:
这个电解电容有用,抗干扰,抗电源纹波,使输出电流更稳定,成为名符其实的恒流源。

如果IO口输出不稳定 电解电容可以抗电源纹波  使得三极管B极的电压恒定 从而流入B极的电流固定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的

30R电阻在整个电路中就起到了负反馈的作用了啊~

网友S:
21楼、23楼太绝对。说个实际故事:一系统中有PWM控制的LED灯(输出同楼主电路)、音频放大器和高频放大器。LED灯在面板上连线较长。开始设计LED驱动电路时用的电容很小0.1uF,PWM严重干扰高频和音频电路。后来并了一个100uF电容,干扰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T:
无反馈,怎么恒流 ?
引用 网友J:

发射极的电阻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