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m8s的控制寄存器的使用说明

楼主(2010-12-22):
各位水友大家好! 目前我在使用stm8s103k做一个产品,这个芯片的中英文datasheet有介绍到控制寄存器,比如说PA-DDR,数据手册上就是说了DDR是方向寄存器,但就是没说到底是1表示输出还是0表示输出,虽然从例程中可以推理出1是输出,但这也太折腾人了。比如ADC,UATR,TIM1的控制寄存器,总不能每个都用推理得出用法吧。 特向大家请教,哪里有资料可以用,中英文均可。提供一下下载地址或者直接发我email:zhang_nbxyx@163.com 在此谢过。

网友A(2011-02-15):
真想打st一顿:lol

哈哈

网友B:
真想打st一顿:lol
引用 网友A:

好啊,多多益善,大一吨更好,:lol

网友A:
因为这个寄存器说明,拖了三天时间,在stm8s103的手册上怎么也推论不出使用的方法,谁想是这样留了一手

网友C(2012-09-12):
回复 网友A:
请问找到寄存器说明文档没   找到了传一份吧  谢谢   qq:344715095

网友D:
支持你去打,帮我们出出气

网友E(2012-11-23):
就是,寄存器配置很麻烦!

网友F:
关于资料在官网上是有的可以去找找看,个人建议采用英文的,顺便可以学习下英文
关于寄存器的问题,它的寄存器真的比较CD,学了一段时间很多东西还是在懵懂阶段。

网友G:
ST的数据手册很分散,没有放在一个文档里,个人感觉不方便使用,不知大家感觉如何?

网友H(2013-12-24):
刚用STM8S的IC,真不知道怎么去操作它的寄存器。用起来不方便。

网友I:
引用 网友G:
ST的数据手册很分散,没有放在一个文档里,个人感觉不方便使用,不知大家感觉如何? ...

习惯了,以前弄intel的x86时,那文档多的一塌糊涂,根本不可能一个文档里放的下。

网友J(2015-02-08):
我最近手头一个 项目也是这个问题,寄存器操作 芯片资料上写的一塌糊涂,请问你最后咋解决了?

网友K:
点上面的链接出现error了,这是啥情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