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下的变量和实际电路是同步的吗?

楼主(2010-12-22):
用stlink进行仿真。

变量值的显示刷新速度应该没有实际的电路快。我想问他们是一种什么关系。

我在观察触摸按键的时候,debug下的采集值并未达到按下的门限值,可是实际电路却按下了。如果debug的变量和实际电路的变量不是严格同步,那他们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网友A:
用stlink进行仿真。

变量值的显示刷新速度应该没有实际的电路快。我想问他们是一种什么关系。

我在观察触摸按键的时候,debug下的采集值并未达到按下的门限值,可是实际电路却按下了。如果debug的变量和实际电路的 ...
引用 楼主:

“变量值的显示刷新速度应该没有实际的电路快”:(估计LZ在说 STVD里看STM8)这是显然的,变量值的显示刷新速度应该在1秒或者0.5秒左右,更快其实意义不大,因为人眼看都来不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你都知道我在做什么了。

一说透,就觉得问题好简单啊,哈哈。也就是仿真也只是仿,和真还是有点差距的。还是要以实际电路为准。

网友B:
肯定是一个滞后的关系,但滞后时间比较难预估。

一般来说,调试器会按顺序刷新读出并刷新所有需要显示的内容,包括Watch窗口、Memory窗口、Stack窗口、Register窗口等。滞后时间基本上是刷新一个单元的时间,乘上需要刷新单元的数目。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哈哈,你都知道我在做什么了。

一说透,就觉得问题好简单啊,哈哈。也就是仿真也只是仿,和真还是有点差距的。还是要以实际电路为准。 ...
引用 楼主:

其实在MCU的调试这个方面,“仿真”这个词翻译的不好,仿真对应Simulator,而STLINK这样的调试器是Emulator,两者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意思是,调试器是间隔一定时间读取此刻变量(非逐个,中间时刻的一些变量就不读出来了),到变量显示出来还需要一定时间,存在一定滞后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多谢香主,EMULATOR这个词更专业化吧,而仿真太泛了,是这个意思把
------------------------------
emulator:模拟器

  在计算机平台上,基于计算机语言编译的,可模拟执行特定之硬件平台及其程序软件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