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型升压转换器IC电路layout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0-12-22):
首先,输入电容应尽可能靠近IC,这样可以减小影响IC输入电压纹波的铜迹线电阻。其次,将输出电容置于IC附近。连接输出电容的铜迹线长会影响输出电压纹波。第三点是,尽量减小连接电感和输出二极管的迹线长度,减小功耗并提高效率。最后一点是,输出反馈电阻远离电感可以将噪声影响降至最小。

大批量供应:GS3662 GS3663 GS3665 GS3660 GS3610 GS1406 GS2678 GS3633 GS3655 GS13xx
GS1330升压3V的电源IC    500MA电流
GS1333升压3.3V的电源IC 500MA电流
GS1350升压5.0V的电源IC 500MA电流
GS5806降压型同步整流芯片   600MA电流
GS5808降压型同步整流芯片   800MA电流
GS5810降压型同步整流芯片   1A电流
GS2952降压型同步整流芯片   2A电流
GS2953降压型同步整流芯片   3A电流
GS6200降压型恒流恒压芯片   2A电流
GS6300降压型恒流恒压芯片   3A电流
GS3633升压型恒流恒压芯片   2A电流
GS3655升压型恒流恒压芯片   3A电流
GS3660升压型电源芯片(外置MOS) 总功率80W左右应用
GS3662升压型电源芯片       2A电流
GS3663升压型电源芯片       3A电流
GS3610降压型电源芯片 (外置MOS) 总功率30W-60W左右应用
GS2678降压型电源芯片       5A电流 25W以内应用
GS1404 400MA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GS1405 500MA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GS1406 1200MA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GS1407 500MA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中广芯源   许生
电话: 13425146336
   QQ:157007820
邮箱 :x6336@126.com

网友A:
实际布线时会受多种因素限制,原则上掌握即可。

网友B:
layout总结就三个字:短平快。

网友C:
现在可以合法做广告了?

网友D:
layout总结就三个字:短平快。
-------平快是指什么?

网友B:
layout总结就三个字:短平快。
-------平快是指什么?

平:平铺
快:参考高速layout设计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