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低价的单片机

楼主(2010-12-22):
需要如下资源:
1、AD:8位即可。4路
2、IO:12个左右即可
3、FLASH:8K左右
4、RAM:2K(目前还没有确定下来,估计2K会略微有点玄,4K就比较保险一些。最好是一个系列的,这样选择面会大一些)

再就是成本要求。月用量大概100K/月,要求价格越低越好,最好是2元左右。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单片机。

知道的朋友推荐一下,先谢了!

楼主:
自己顶,在线等呀

网友A:
RAM要这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呀。主要是有一些算法在里面

网友B:
关是这2KB的RAM可能就不止2元了。

网友C:
找到了么?找到了告诉大家一声吧,4路AD都不止这个价钱了,2块钱当AD使用也不错。

网友D:
我们符合的都不止这个价格,呵呵

网友E:
白菜价格,能不能买到燕窝呢?拭目以待

网友F:
2块钱会不会太低了  至今没买过2块钱的单片机

网友G:
哇這種MCU去哪找阿?
但建議可以使用新茂SM39R12A2的flash去模擬RAM使用
VCC: 2.7~5.5V
Flash:8+4K
AD:8ch 10bit
I/O: 12~26

價錢的話就要自己問問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