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种PIC下载电路的差异

楼主(2010-12-22):
1、PIC12F510的PDF里面 MCLK引脚有10K上拉电阻
2、PIC12F677/690的PDF里面MCLK引脚无上拉电阻

谁知道后一种的上拉电阻是必须的吗?加上会有影响吗?
公司网络限制无法通过附件上传图片。

网友A:
下载的时候,和你MCLR上有没有上拉电阻没有关系。但电阻阻值不能太小,一般不小于1K,不大于10K,也不能有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