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高压脉冲电路

楼主(2010-12-22):
求助一高压脉冲电路:我想产生800V最高6Mhz的方波,之前用的高压mos管,图设计出来以后经实验,速度都不够,1M左右波形就不成样子了,现在感到很困惑,是我选用的MOS管达不到这个速度么?那么有没有速度快的管子。或者大家有没有更好的点子,特请教。谢谢!

网友A:
把图贴出来。

网友B:
可以采用高频脉冲变压器升压产生,这样降低输入电压,在电压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找高频MOS管比较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在找能贴到21ic这里的图片空间,现在的图片空间都不允许盗链,21ic的图片空间我还没有权限进去

楼主:
这个地址能看到么,这个是那部分的电路图

网友A:
先将图片下载到你的硬盘,然后从你的硬盘上传到21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