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管理芯片

楼主(2010-12-22):
大侠们
问一下哟,太阳能路灯电池,12V和24V这两种
他们的充电管理芯片,大侠能帮忙推荐一下吗?
电流,路灯的话,一般都是在1A~3A左右,具体多少我也不清楚
我现在是在评估这个方向的难度,所以没法给出确切的参数
但是这种大电流的芯片,我没找着的
大侠帮忙指点一下呀
或者说一下关键词,我搜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充什么电池?

网友B:
目前单节锂电(4.2V)充电电流都在1A,如果用两颗这种并起来用,充电电流就可以达到1.5A。双节(8.4V)的可以考虑用开关型的,外置MOS充电电流可调。多节的(3——7节)锂电充电电流就没有这么大。
以上可以提供资料参考,
QQ272943878
luo_ywkj@163.com

楼主:
就是硅电池
24V的

楼主:
是电池是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