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常用的带CAN接口的PIC单片机

楼主(2010-12-22):
请推荐一款常用的带CAN接口的PIC单片机
基本要求:
1、市场货源充足
2、带至少2路A/D、
3、引脚数尽量少
非常感谢!

网友:
PIC18F2480

网友:
PIC18F2480In Production P.Memory (Kbytes)  16 Flash
P.Memory (KWords)  8
Self-Write Flash  Yes
RAM (Bytes)  768
EEPROM (Bytes)  256
I/O Pins  25
Max CPU Speed  40 MHz (10 MIPS)
Internal OSC  8 MHz, 32 kHz
Code Guard™ Security
System Mgmt Features  PBOR, PLVD, POR, WDT, nanoWatt-[Low Sleep, Fast Wake, Pwr Modes]
Analog Peripherals  1A/D, 8x10-bit @ 100ksps
Digital Comm. Peripherals  1-A/E/USART, 1-MSSP(SPI/I2C)
Connectivity  1-ECAN, LIN
Capture/Compare PWM Peripherals  1-CCP, 10-bitPWM
Digital Timers  1x8-bit, 3x16-bit
Application Peripherals
Debug/Development Features  ICSP, ICDdebug - Yes
Package (Pins)  QFN-S, SOIC, SPDIP (28)
Operating Voltage  (2V-5.5V)
Temperature Ranges  (-40 to +125)

楼主:
请问有中文数据手册吗?

网友A:
自己到官网找找看,看这个型号应该是有的喽。

网友B:
如果对成本要求很严,并可以等的话,可以等等后面MICROCHIP马上会出新品,PIC18F25K80,26K8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