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单线ISP和COM ISP

楼主(2010-12-22):
大家都知道,笙泉芯片出厂的都是默认烧有TXD的单线ISP代码的,就是直接可以用ISP工具U2来更新程序。
不知道,现在出的芯片是不是也包含有COM的ISP代码在里面,也可以直接用COM口烧写???

网友A:
这个应该关注下

网友B:
含有COM的ISP代码暂时叫二合一吧,因为二合一需要占用比较多的程序空间,比如单一的ISP只要1K的程序空间.而二合一的可能需要2K的程序空间,目前只有MA807,MA816,MA805,MA103,MG87FL/E04是二合一,其他的出厂前均为单一ISP.

楼主:
那就有点麻烦那了,COM ISP的优势还是有的。可以在系统远程用COM口更新。没办法只能先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