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通信

楼主(2010-12-22):
stm32F103 通过串口与计算机通信,开始一直没有问题,程序调试完成后,把计算机换成了研祥的平板电脑(ARM9)通信也没问题,上整机调试,开始也没问题,后来就有通信不上的情况出现,重新接计算机,通信正常;怀疑是研祥的平板电脑有问题,量计算机串口电平为-9V左右,研祥平板电脑串口-5V,于是怀疑是研祥平板电脑串口抗干扰的问题(整个设备工作在干扰比较大的场合)。
    可是最近又发现计算机通信也不正常,用单步调试,发现STM32接收到数据都不对,而且,我的程序还没有执行发送函数,计算机却収到了数据,但是都是不对的数据。把串口线插拔一下,通信就正常了。 考虑前期调试时,发现在STM32下载程序是会发送很多乱码数据,计算机程序每次发送前都清一次发送/接受RAM,但是现象依旧。
     哪位遇到了同样的我问题,给解释下?谢谢了!!!郁闷着呢!!!

网友A:
瞎猜:电平匹配问题?插口接触问题?波特率匹配问题?干扰问题(可能性较小)?

网友B:
楼上高见, 基本涵盖了所有可能的问题。
另外是否还有软件配置问题呢? 运行中的配置被改变了?

楼主:
板子上用的MAX232,电压-9V跟计算机一样,应该不是匹配问题;接口接触问题也排除了。串口初始化直接用的ST的库,波特率9600,应该也不会错。换了根屏蔽线,还是没有解决!那得问题呢

网友B:
直接用的ST的库, 也未必就没有问题了. 因为还有 UART 的时钟问题, 那个是在另外的库函数设置的.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呢

网友C:
或许是硬件问题,可以试着把计算机或者研祥平板电脑的地 跟STM32板子地 直接连起来,看看有没有效果

楼主:
把MAX232换了一片,目前工作良好,再观察一下是不是真的解决了!

网友D(2011-02-23):
难道是收发器的问题

网友E(2014-08-14):
难道如楼上所说 插口接触问题

网友F(2014-10-09):
前段时间也在弄串口通信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波特率误差的问题,这个误差用在实验没问题,但是用在工业上就得注意了,比如电机在工作的时候就有可能导致通信失败,出现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