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LCD 长时间老化 横线问题

楼主(2010-12-22):
该系统使用LPC1766   LCD的驱动芯片用的是ST7565P   显示各方面正常,但老化的过程中会出现显示横线,且无法还原,重启之后都在。供应商说是主板电流太大,但我整板电流才100MA。。。。会不会是电源不干净造成的,有什么办法解决????还是说LCD本身就有问题.。。静电会不会也造成该问题???坏品率太大了有10%。。。。有遇到这种问题的请帮忙!!!

网友A:
估计应该是质量问题。
顺便问一下,你的老化过程有没有超工作范围呢
有些企业为了加快老化工序, 会严酷工作条件。
但液晶的工作范围比较紧

楼主:
没有做极端测试  只是标准的老化设备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不断有LCD出现横线的情况   倒是拿了2台做温度测试-20度倒能正常工作。。。。郁闷了    请教  LCD外部电路怎么做保护呢   目前使用的LCD是COG的  供应商给我的片子就只是一个屏,外部电路是我自己做的。按照标准的ST7565的文件做的。。。。谢谢

网友B:
质量问题,玻璃和电路板之间压接有问题,换个供应商吧。

楼主:
。。。已经采购了1K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吗???谢谢

楼主:
已经有在测试其它公司的屏了  挂了几片测试倒是没问题   但之前那1K  LCD  各位大虾有什么办法能补救下下么???

网友C:
退回给供应商。

楼主:
汗~~~~没法交差了啊。。。。。。。。没有其它办法解决了吗  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