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求助

楼主(2010-12-22):
在一本书上看到,在没有R2时,电路放大倍数为316,当输入开路时,可能发生振荡,加上R2,使闭路放大倍数为10,可防止输入开路时发生振荡,不明白这其中道理

网友A:
差分放大

楼主:
就是不明白R2在该电路中所起的作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降低闭环增益以防止自激振荡。

楼主:
是的,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分析,能帮忙分析下吗

网友C:
没有R2时应该是一个增益为316的差分放大

网友D:
有R2照样是一个增益为316的差分放大
但是,竟然放大316倍?
头一次看见这么大的·············

楼主:
照楼上这样说,为什么要加R2呢,书上说是加入R2是为了降低闭环增益以防止自激振荡,可是我分析不出来

网友E:
有没有R2运放都不是开路的,增益也不变,楼主再看看是不是抄错了!

网友D:
R2是调整失调电压的。。。(好像是这么说来着)

楼主:
书上说,当输入开路时,R2可使闭路增益将为10,防止振荡,请高手说明其中原理

网友F:
是不是这样,没有R2时,V+与V-之间的阻值无穷大,有了R2后V+与V-之间的阻值就近似R2了。

网友G:
这个用叠加定理就可以求出的。

楼主:
麻烦楼上,在输入开路时,将叠加定理列出来,我是想了半天,分析不出来

网友G:
我算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Ui-=0时,Ui+ ->R4->R2->R1有一个回路
此回路用戴维宁可等效为 (31/32)Ui+ 和等效电阻R4//(R2+R1)约为R4
也就是实际上相当没有加R2时电路而 Ui+变约为31/32
同理,Ui-也变约为31/32
=>Uo=31/32*[(316/1)(Ui+ - Ui-)]
放大倍数没怎么变化,那R2作用是什么??是LZ搞错还是我错了?

网友H:
没有R2  V+  V-岂不是直接短路掉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I:
简单虚短得知R2上没有压降,R2不流过电流,所以不影响放大倍数。

如果没有R2,因为R3、R4阻值太大了。稍微的干扰就会被放大到输出。
R2应该是防止输入开路的时候,输出有一个确定的状态的。

网友J:
把R2移到R1/R4左端可能更容易理解

网友K:
等待高人解释。。。

楼主:
17楼,能不能说详细点,主要把R2的作用解释详细点

网友L:
输入开路时(即零输入),R2用来均衡0差分输入的失调电压用的。

网友I:
大家说的很清楚,R2跟放大倍数没有关系。你可以推导一遍就理解了。

第二点是说,如果没有R2,Ui+,Ui-断开的时候,因为R3、R5阻值太大了,外界稍微强一点的干扰,就会加在运放的输入端,被放大到输出,输出受干扰影响动荡比较大。

有了R2,外界干扰有R2回路,造成影响小很多。输出基本上是GND。

如果是我说的原因,那么18楼说的对

楼主:
没有R2时,我能算出放大倍数,有R2时,我也可以算出放大倍数,这两种情况放大倍数我算的是不变,但是资料上在讲解这个电路原理时说,当输入开路有R2时,闭路增益降为10,我算不出这个增益10是怎么得来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B:
LS你确定你的图没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