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调试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12-22):
我用PIC16F877A单片机,在proteus里面调试,结果是当加上I2C DEBUGGER测试器的时候通讯正常,PORTD输出的显示也正常(数码管),但是拿掉I2C DEBUGGER就没显示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没有供电

网友B:
如果是新的案子,楼主可以试试用PIC16F887或16F1937,比877A便宜很多哦!

楼主:
2楼:proteus里面的器件好像都是不用供电的,应该是默认供电的吧

网友C:
可能是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