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继电器这样接对吗?

楼主(2010-12-22):
这样接继电器有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A:
可以。
个人觉得没问题

网友B:
总体没有问题。不过呢
有两个细节问题
1. 5V 的继电器不是太多, 有没有弄错太低了?
2. 如果没有弄错, 那么光藕导通时可能 8050 不能让继电器吸合. 不是 8050 驱动不了, 而是8050 的基极电流不够. 当然不是肯定不行, 只是感觉参数紧了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板子的供电最大就5V,只有用5V的继电器。
粗略算了一下,光耦导通时,8050基极电流大约5—8mA,应该够了吧。如果不够,减小R41的阻值,行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基极的电阻才470欧啊。
个人觉得没问题。

基极电流应该足够的,只要光耦能够保护导通就行。

我用1k都行。

网友C:
OK,没问题,5VDC的继电器也蛮多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D:
应该没问题的吧

网友E:
基极电流应该有近3mA,经过8050驱动继电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