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的halt返回问题

楼主(2010-12-22):
我今天试验了一下,设置CFG_GCR中的AL位后,通过HALT指令进入active-halt模式,在AWU中断唤醒并返回后,不是回到active-halt模式,而是执行HALT后的语句。也就是说AL位未起到作用,并不像手册描述的那样。
AL位在WFI进入等待模式下是起作用的。
不知大家是否也遇到同样的结果。

网友A(2011-02-18):
我这几天都在调试STM8S的低功耗,在halt之后,主时钟竟然还在工作(主时钟是HSE,用万用表量的),待机电流3mA。真是挠头,哪位仁兄给指点一二,谢谢!相关代码如下:
(状态:主时钟是HSE,HSI没有启动)
        //启动LSI
        CLK_LSICmd(ENABLE);
        //关闭主稳压器MVR,低功率稳压器启动
        CLK_SlowActiveHaltWakeUpCmd(ENABLE);
        //设置FLASH到低功率模式(当处于active-halt模式时)
        FLASH_SetLowPowerMode(FLASH_LPMODE_POWERDOWN);
        //使能快速启动
        CLK_FastHaltWakeUpCmd(ENABLE);
  //初始化AWU
  //针对LSI进行校准(因为要求精度不高,就没有校准)
  AWU_LSICalibrationConfig(LSIMeasurment());
        //使能AWU,并配置为指定的唤醒周期
        AWU_Init(AWU_INTERVAL);
halt();
nop();
nop();
.......

网友A:
找到问题了,把使能快速启动的指令 CLK_FastHaltWakeUpCmd(ENABLE);注销,改成手动切换主时钟到HSI将可以了。功耗低至9uA。
为什么快速启动指令不能用?真是晕啊!
哪位仁兄给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B(2012-12-18):
ls能否详细讲一下如何手动切换时钟到HSI?在程序的哪部分做的,如何做的?多谢!

网友C(2013-03-30):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了,把使能快速启动的指令 CLK_FastHaltWakeUpCmd(ENABLE);注销,改成手动切换主时钟到HSI将可以了 ...

STM8L052 进入Halt模式,需要在进入HALT之前,设置好唤醒的方式,如:通过GPIO外部中断、或者RTC等等。 求指教怎样设置唤醒方式,用什么语句,给个设置唤醒方式的历程也可以啊 !没看到设置唤醒方式的资料啊,求高手指教啊

网友D:
呵呵   不是很了解   慢慢钻研钻研吧   帮你顶一个   呵呵   希望有高手能够帮忙  搞搞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