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检测功率

楼主(2010-12-22):
公司要求在显示界面上显示系统的功率。我想请教一个实用可行的方法

网友A:
电流*电压······
用2路ADC,分别检测电流和电压

网友B:
楼主可以结贴了

楼主:
电压不用测,电流怎么用AD测呢?方案的可行性不行啊。感觉象教科书。呵呵。

网友C:
测电流,需要用个电阻串联于回路,或者使用霍尔元件。

网友D:
这功率是直流电的还是交流电的?

网友E:
不管直流交流电流也得测进来算功率呀

楼主:
打算将220V火线串入电流互感器初级,次级通过运放送给AD。问题是:运放输出的电压也应该是正弦波对吗?还需要由单片机来计算有效值?

网友C:
8楼:
如果是打算在交流输入端测量,用互感器是最简单的方法。
但在交流输入端测量,必须考虑功率因数,不能简单地拿电压有效值乘电流有效值。

楼主:
这个、这个、好像问题越讨论越复杂了

楼主:
只是一个小小的系统,只是想简单的显示消耗功率,请问有什么最好最简单的办法呢?

楼主:
如果测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功率,是不是用电压乘以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C:
12楼:
测直流功率,当然简单地电压乘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