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12-22):
请高手指教下,反激式和正激式开关电源的区别,最好能给出电路哦,谢谢!

网友A:
正激是由Buck电路变化出来的,反激是由Buck-Boost电路变化出来的。
要了解详情,先搞通Buck电路、Boost电路和Buck-Boost电路。
此问题宜到电源技术版面讨论。

网友B:
这种概念性的问题其实网络一面搜索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