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变频电机

楼主(2010-12-22):
图片是一个直流电机,连接一变频电路。

直流电机变频调速具体原理是怎样的? 为什么是三根引线?

网友A:
直流变频调速?
这个还真没有听说过。

网友B:
搜索一下,炒得还真热闹,哈哈

直流电机(D.C.machine)是实现直流电能和机械能互相转换的电机。当它作电动机运行时是直流电动机,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作发电机运行时是直流发电机,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
   直流电机由定子和转子两部分组成,其间有一定的气隙。其构造的主要特点是具有一个带换向器的电枢。直流电机的定子由机座、主磁极、换向磁极、前后端盖和刷架等部件组成。其中主磁极是产生直流电机气隙磁场的主要部件,由永磁体或带有直流励磁绕组的叠片铁心构成。直流电机的转子则由电枢、换向器(又称整流子)和转轴等部件构成。其中电枢由电枢铁心和电枢绕组两部分组成。电枢铁心由硅钢片叠成,在其外圆处均匀分布着齿槽,电枢绕组则嵌置于这些槽中。换向器是一种机械整流部件。由换向片叠成圆筒形后,以金属夹件或塑料成型为一个整体。各换向片间互相绝缘。换向器质量对运行可靠性有很大影响。
   当原动机驱动电枢绕组在主磁极N、S之间旋转时,电枢绕组上感生出电动势,经电刷、换向器装置整流为直流后,引向外部负载(或电网),对外供电,此时电机作直流发电机运行。如用外部直流电源,经电刷换军用直升机向器装置将直流电流引向电枢绕组,则此电流与主磁极N.S.产生的磁场互相作用,产生转矩,驱动转子与连接于其上的机械负载工作,此时电机作直流电动机运行。

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问世--直流传动将焕发青春的活力--变频调速技术很快彻底淘汰
我用18年找到了直流电动机转矩性能于调速性能优良的原因是逐线圈换向——为证明真实性我首先公布理论--逐线圈换向的是直流电动机,逐相换向的是交流电动机。

在逐线圈换向的前提下,实现旋转磁场在旋转之中,每一个磁极对应定子导体的电流始终向一个方向流动。《用电流跟踪器取代换向器和电刷》定子的导体电流方向始终跟踪转子的磁极,就能实现零转速到额定转速恒转矩变压调速,而且没有转矩波动,可彻底淘汰变频调速器,变压调速的斩波器将风行天下。

直流电动机的定子磁场和转子磁场始终垂直90度,通电导体始终处在磁场的最大受力位置,所以能产生强大而又平稳的转矩,这种优点是异步电动机难以望其项背。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没有换向器和电刷,使用寿命和异步电动机一样长。转子的强度和异步电动机一样高,功率密度不再受到转速低的限制,在相等质量下功率可以远远超过异步电动机。

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 在硬特性领域,使用永磁有利于提高控制精度 用电效率和安全,如数控机床 大型轧钢机 矿井提升机 港口塔吊 因为它有切断电源自动刹车功能,特别适应矿山提升机安全生产。在 电动自行车 电力机车 电动汽车 可以使用 串励无刷 因为它具有汽车变速箱的输出特性,会使交通工具的行驶性能更加完美。

在同步电动机上安装同步换向器不能叫无刷直流电动机,是科学界的指鹿为马,因为它是逐相换向--是交流电动机,它永远找不到直流电动机的转矩性能和调速性能。

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具有异步电动机的耐久性能和旋转电枢直流电动机的转矩性能于调速性能,是性能最完美的电动机,直流变压调速不会产生谐波污染电网,调速成本非常的低。它可以把有限的原材料制造成更有市场价值的商品,可成为企业会下金蛋的鹅,在整个工业领域将引发一场电动机革命,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以当今IEGT的功率容量4500v5500A,单机功率做到50000KW是轻而易举。从事电机研究的工作人员来南召县云阳镇看一看我的科技成果,就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
此项技术如果让西门子 东芝 等大公司购买,中国的电机制造企业就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成千上万的工人会失去生活来源。这是因为我国大功率IGBT制造几乎是空白,而西门子 东芝 英飞凌---具有先天优势。 13503873417 李佳君

变频调速器淘汰有如下原因

1价格昂贵 变频器比电机还贵 多数企业难以承受

2产生谐波严重污染电网 破坏电网功率因数 使电气设备误动作 大幅度增加供电消耗

3低速转矩太弱 需要重负荷启动设备不能应用

4低速转矩波动严重 高精度控制领域不能应用

5高达2000-20000赫兹的载波频率 产生严重的电磁辐射危害人体 干扰电子设备正常工作

6载波频率导致涡流消耗和磁滞消耗增加 线圈的趋肤效应猛增导致电机发热严重 致使电机的工作效率底下

7功率模块经常烧坏 需要增加巨大的维护成本 一些企业哭笑不是

8轴流引起电机轴承加速损坏 使用变频器的异步电动机需要经常更换轴承

9变压调速的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问世 变频调速器已是穷途末路
变频调速器能红极一时,是因为旋转电枢直流电动机的寿命太短。事实是直流电动机的调速成本最低 精度最高 设备最简单。只要直流电动机能长寿,变频调速器就是废铜烂铁。

旋转电枢直流电动机在运转的时候,定子磁场和电枢磁场是静止垂直90度,旋转的是电枢,电枢的磁场并不旋转。换向器的作用就是保证电枢的磁场和定子的磁场始终保持静止90而换向。

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在运转的时候,定子的磁场和转子的磁场,是在旋转之中垂直90度。用逐线圈换向技术制造电流跟踪器,取代换向器和电刷,因此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变的和异步电动机一样长寿。

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的转子做成永磁的时候,它的强度和异步电动机的转子一样高,造价非常低。像异步电动机一样,脆弱线圈不动,坚固而又简单转子在高速旋转。

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的定子线圈,能产生稳定的反电势阻止谐波的生成,无论IGBT的关断速度多么快,也不会产生自感电压击穿IGBT和绝缘。小功率电机在6000转的时候IGBT的工作频率是200赫兹,大功率电机3000转的时候工作频率是100赫兹。不像变频调速器载波频率高达2000到4000赫兹,产生严重的电磁辐射,危害人体干扰电子设备,产生谐波污染电网。
变压调速的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问世,变频调速器已是穷途末路,科技在推陈出新。
为实现直流电动机长寿的梦想,我付出了18年的努力。

旋转电枢直流电动机在运转的时候,定子磁场和电枢磁场是静止垂直90度,旋转的是电枢,电枢的磁场并不旋转。换向器的作用就是保证电枢的磁场和定子的磁场始终保持静止90度而换向。

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在运转的时候,定子的磁场和转子的磁场,是在旋转之中垂直90度。用逐线圈换向技术制造电流跟踪器,取代换向器和电刷,因此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变的和异步电动机一样长寿。

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的转子做成无刷励磁或永磁的时候,它的强度和异步电动机的转子一样高,造价非常低。像异步电动机一样,脆弱线圈不动,坚固而又简单转子在高速旋转。

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的定子线圈,能产生稳定的反电势阻止谐波的生成,无论IGBT的关断速度多么快,也不会产生自感电压击穿IGBT和绝缘。小功率电机在6000转的时候IGBT的工作频率是200赫兹,大功率电机3000转的时候工作频率是100赫兹。不像变频调速器载波频率高达2000到20000赫兹,产生严重的电磁辐射,危害人体干扰电子设备,产生谐波污染电网。
变压调速的旋转磁场直流电动机问世,变频调速器已是穷途末路,科技在推陈出新。
为实现直流电动机长寿的梦想,我付出了18年的努力。

网友C:
既然是直流,又何来变频一说!?难道是俺愚钝了?!

直流调速和变频可是两回事情,不会是把两者混淆了吧!?

网友D:
直流永磁无刷同步电机

网友D:
回头细看,发现看不懂

网友E:
是才知道的,不过疑问也多。直流变频。。

网友F:
呵呵!

天朝人太聪明太会炒作了,加减文字玩文字游戏的本事也太大了。

天朝流行新名词解释:“直流变频电机
地球人都知道,现在有个玩意儿叫作直流无刷电机,也知道直流无刷电机的转动是依靠改变电压的相位,而调速是依靠改变电压的频率,即变频调速。故天朝人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直流无刷电机的变频调速”,简称:“直流电机的变频调速”,为了更吸引眼球,提高那个玩意儿的技术含量,将“直流电机”插入“变频”两个字,成为经典的中国造广告词:“直流变频电机”,这个广告词在空调机广告大战中使用密度相当高,用的相当频繁。

不知如此解释,电工们是否满意?

网友G:
应该杜绝这些不规范的名词!

网友H:
直流永磁无刷电机

楼主:
谁取的名,害我不浅